请教关于NRF905因电压过高损坏了还有没有可能修好?

楼主(2018-06-21):
如题,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模块是5V供电的,却被别人用9V直接接上了,导至模块的一个地方发热,电流到900MA。
请问这个还能不能修好?发热的元件是这个四边四脚的芯片,其它的好坏不知.

1、这个模块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性
2、如能,这个四方形四脚的元件叫什么,哪里能买到?

另,这个模块网上买要两百左右

网友:
把发热原件拆掉, 然后测试模块cpu正常不正常, 试试接收可以吗? 如果可以淘宝买个一样的芯片换上,要是cpu也坏了就扔了吧

你不是就这一个模块吧, 看看其他模块上原件标什么,然后上淘宝搜

楼主:
换元件是要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叫什么名字,想网上查找也没思路

网友:
右侧电感接电源,上下接地, 这东西是个射频功放元件。

网友:
像个PA, 估计很难买到器件更换。拆下来,PCB上把输入输出短接,传输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