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靠还是一般品牌的蜂窝电源可靠?

楼主(2018-06-21):
大牌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靠还是一般品牌的蜂窝电源可靠?  比如 dell  lenvov 笔记本适配器和明伟  金升阳(百元以内)比较.

网友:
工业我选明纬

网友:
自己感觉是dell苹果这类笔记本电源更可靠。你说的“蜂窝”电源,真的7×24老是容易坏

楼主:
我是想在我的仪表中设计成24V供电,直接买市面上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这量大质量也过关,一个大牌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各种认证都有,很全。

网友:
如果功率一致,我也觉得大牌笔记本电源比一般蜂窝铁壳好,价格可能还更低。
但笔记本电源功率有限,铁壳的散热有优势。

网友:
把笔记本电源主板拆出来装进金属壳来用。

网友:
网上卖的适配器很多是假货

网友:
大牌的适配器和质量好的蜂窝电源都差不多吧,这两种电源很多LED灯带供电都用,只是不是笔记本牌子的适配器。楼主不是给笔记本供电吧。只要质量好,参数一样,两者都可以用

网友:
最近也要用明纬的电源,LRS系列的靠谱不?感觉立创的样品价格还不错了,含税价格接近淘宝店铺了(确定的假货除外)

网友:
看过中兴机器内部电源,用料相当讲究

网友:
真的明纬不好买吧,我之前网上买了明纬,我来问问卖家说是温州产的,国产的电源,和台达。测试台达的效率是最高的,高个百分之几。内部的工艺明显太大比其他几个好,建议楼主也对比下台达的性价比还可以 。

网友:
dell电源不行,基本一年换一个  lenvov的还可以 明伟在工业上用很少见有坏的,金升阳的高端太贵低端纹波太大

网友:
明纬要能买到真货,假货太多不敢用

网友:
这家是真的吗,买过几次,量不大

网友:
谁有可靠的笔记本电源购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