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的朋友推荐低成本的语音播放方案

楼主(2018-06-21):
现在想实现低成本语音播放方案,原打算小单片机DAC+功放(数据在flash中),但是发现好多单片机不带dac,如果使用PWM方案怕效果差,8K音质就可以
不知道各位谁熟悉音频播放低成本方案,最好音乐数据可变化定制。谢谢!成本(5-6元左右)

网友:
LZ总共需要播放多长的声音?

网友:
8K的话一个任意一个STM32的PWM口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用的stm8s005播放音乐,音质还可以啊,已经在好几款产品上使用了

网友:
楼上能说一说你的原理吗?和如何实现的

网友:
PWM经低通后作为DAC播放音频还是可以的。
如果不放心,可以用8位端口接R-2R网络作为DAC:
http://www.eefocus.com/guigushusheng/blog/16-12/401235_a7fac.html

网友:
有量就去定制音乐片,成本几毛钱

网友B:
51 + 逐木鸟语音芯片

网友C:
如果固定语音可联系我

网友:
stm32f030  PWM 16khz 8bit 效果还可以

网友:
音质要求,语言时间长度,这个最关键的,决定了用什么方案。

网友:
这种MP3播放芯片,淘宝不是一大堆么?

网友:
用音频IC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
国产语音芯片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最好音乐是不固定的,所以用单片机或语音IC+FLASH方案较好;时间暂定10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8s005播放音乐,音质还可以啊,已经在好几款产品上使用了

你的音频资料存在flash里还是单片机里?方案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音频资料存在flash里还是单片机里?方案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是存放在w25q64 spi芯片里面,直接是wav文件数据,支持用自定义串口协议下载,或者贴片之前用flash编程器烧录好音乐数据

网友:
找个串口音乐芯片,挂一个1M的FLASH,成本也不到5块啊

网友D:
在淘宝上买个MP3芯片,外挂个spi flash,MP3芯片模拟成U盘,在电脑上随便拷歌曲,通过串口控制播放

网友:
pwm dac比打电话音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上买个MP3芯片,外挂个spi flash,MP3芯片模拟成U盘,在电脑上随便拷歌曲,通过串口控制播放 ...

这个方案超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存放在w25q64 spi芯片里面,直接是wav文件数据,支持用自定义串口协议下载,或者贴片之前用flash编程器 ...

谢谢,我初步选的也是单片机+flash,如果音乐固定就用音乐IC了

网友:
我有MP3解码播放方案,成本和你的要求差不多,FLASH模拟U盘,USB直接更新数据,16-128Mbit自适应。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E:
8kHz-8bit音质,不压缩的话就是64kbps,一秒8000BYTE,10秒需要接近80KB
如果用类似MP3的压缩算法,32kbps可以达到24kHz-16bit音质,10秒接近40KB,完全不需要外接FLASH,随便找个128KB的STM32或GD32就可以实现了

另外,LZ需要驱动多大的扬声器?
STM32的TIM1是可以输出互补PWM的,也就是说,LZ不需要外接音频功放了,直接IO驱动,或者外接个74系列芯片做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8kHz-8bit音质,不压缩的话就是64kbps,一秒8000BYTE,10秒需要接近80KB
如果用类似MP3的压缩算法,32kbps ...

功放肯定是需要的,加STM32就超预算了,选128K的芯片应该超过6块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放肯定是需要的,加STM32就超预算了,选128K的芯片应该超过6块了吧?

再狠一点,用16kbps,10s就是接近20KB,用64KB的型号就可以了

STM32F103C8T6和GD32F103C8T6都到不了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狠一点,用16kbps,10s就是接近20KB,用64KB的型号就可以了

STM32F103C8T6和GD32F103C8T6都到不了6元 ...

谢谢啦!

网友F:
如果只有10秒觉得可以用OTA音乐IC,要什么音乐就烧什么音乐进去,又便宜,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G:
山景的芯片AU6860,价格2-3RMB,市面上儿童玩具,大喇叭,唱大鼓的机子很多用这个。支持 USB2.0 OTG、SD/MMC 卡、 MPEG1/2/2.5 layer2/3 格式、FAT16 和 FAT32 文件系统;9 种采样率: 8K/11.025K/12K/16K/22.05K/24K/32K/44.1K/48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有10秒觉得可以用OTA音乐IC,要什么音乐就烧什么音乐进去,又便宜,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 ...

好的,老板改主意了又不做了,如果做找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景的芯片AU6860,价格2-3RMB,市面上儿童玩具,大喇叭,唱大鼓的机子很多用这个。支持 USB2.0 OTG、SD/MM ...

谢谢回复,项目暂时搁置了

网友:
这就搁置项目了?我去

网友:
我用的嘉强的芯片,支持Mp3和wave文件,音质还不错。

网友:
哈罗单车智能锁里面就有语音播放,应该是可以在线更新的。

网友H(2019-06-21):
引用 网友C:
如果固定语音可联系我

固定语音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固定语音怎么玩?

台系语音IC啊,otp,贴片或绑定片

网友:
新塘的语音IC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 + 逐木鸟语音芯片

哪儿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