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7792的PT100三线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8-06-21):
最近在研究用AD7792给PT100的三线制测温,原理图如下,这个原理图也是参考网上的,我感觉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的是5.1K电阻,按理说210ua*5.1k不是等于1.071V吗,可是3.3V的一半是1.65V,好像差的有点大
程序参考了论坛里tyw996大神的“分享AD7793测量PT100的顶层应用”程序:
这里也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
Ad7793_WriteIORegister(0x0A);//选择,一通道电流源,420uA

这里要使用两个210ua电流源连到OUT1而不是像ADI上这个应用里两个210ua电流源连接到两个OUT脚上呢?请问有没有坛友能回答下我的疑惑呢,感激不尽?

网友:
5.1K电阻是参考电阻,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没有说一定要是多少,你选多大的电流源,再自己根据ADC电流源电流和ADC参考电压范围来计算阻值就可以了;三线RTD是需要两个电流源同时工作的,可以直接参考数据手册应用电路图,流过Rref的电流是两个电流源电流之和,前面你的计算公式210ua*5.1k应该是2*210ua*5.1k

网友A:
三线RTD,按照数据手册里的图,是开启电流源IOUT1和IOUT2,分别接到IOUT1和IOUT2引脚上,顺序可以对掉,设置通道切换、电流源电流大小、开启电流源可以查看数据手册,官网上有驱动参考代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线RTD,按照数据手册里的图,是开启电流源IOUT1和IOUT2,分别接到IOUT1和IOUT2引脚上,顺序可以对掉,设 ...

好的,非常感谢,驱动问题已经解决,就剩下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我测出来的AD经过换算后得到的电阻还要乘2才能得到与温度对应的电阻值,请问这也跟两个电流源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驱动问题已经解决,就剩下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我测出来的AD经过换算后得到的电阻还要乘 ...

是不是单双极性的问题,设置为双极性可以测量正负差分信号,但是正负信号的测量都只有23位了,单极性测量是24位

网友:
因为基准流过的是二倍恒流源的电流,是流过PT100的两倍,所以要乘以二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