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6 bias LCD驱动IC来驱动1/5 bias 的LCD?

楼主(2018-06-21):
如何用1/6 bias LCD驱动IC来驱动1/5 bias 的LCD?

目前碰到有粒(松翰)LCD驱动IC,只支持1/6 bias驱动,但现成LCD是 1/5 bias 的,如何才能让这两者匹配?

网友A:
把lcd的工作电压调高些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电压相符,电压分级越多越好

网友B:
看1/5的电压是多少V,适当调高1/6的电压,需要反复调试的,在做1/4的时候,有时候有鬼影,用1/3方式配合电压调整可以显示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cd的工作电压调高些就可以了

LCD 驅動IC外圍有幾個電容作升壓的,調節電容參數應該可以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1/5的电压是多少V,适当调高1/6的电压,需要反复调试的,在做1/4的时候,有时候有鬼影,用1/3方式配合电 ...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