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__delay_ms()不起作用

楼主(2018-06-22):
查了半天,XC8开在free模式下,__delay_ms()自带的延时函数不起作用
一把XC8开到pro模式,就好了,纠结了半天。。。。。。

网友:
优化掉了吧。

网友:
老老实实的回free喽。pro才是强优化吧?

网友:
这种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跟优化关系不大。

网友A:
使用前xc8的延时要先定义这个
#ifndef _XTAL_FREQ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 晶振频率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xc8的延时要先定义这个
#ifndef _XTAL_FREQ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 晶振频率

不定义根本过不了编译,更别提烧录了
FREE版本的XC8   调用__delay_ms(),改数值 没有左右,固定延时
PRO版本,改数值,可以改变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定义根本过不了编译,更别提烧录了
FREE版本的XC8   调用__delay_ms(),改数值 没有左右,固定延时
PRO ...

函数内部实现要给所有变量加volatile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定义根本过不了编译,更别提烧录了
FREE版本的XC8   调用__delay_ms(),改数值 没有左右,固定延时
PRO ...

要延时多久啊 几个指令周期加下NOP,久的还是定时器中断比较准确 ,实时性(不影响其他操作),耦合性(不用考虑指令周期个数),准确性比较好,现在我只有晶振配置才加几句NOP延时下稳定其他地方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延时多久啊 几个指令周期加下NOP,久的还是定时器中断比较准确 ,实时性(不影响其他操作),耦合性(不 ...

我一般也是放NOP的,最近刚用比较新的12F1572做项目,写个流水灯测试下而已,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8-08-01):
#ifndef _XTAL_FREQ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 晶振频率
#endif

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