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和凌通科技是什么关系,子公司吗?

楼主(2018-06-22):
     朋友让我帮他弄个GPM8F3116A  烧录器,百度一下发现是凌通科技的http://www.generalplus.com/3LVlangLN9SVprot_noSNproduct
貌似这家公司只有台湾的联系方式。据说这家公司的下载软件还可以定制的,下载软件和下载器配合还可以对软件设置下载次数限制。没接触过对凌阳和凌通都很陌生。

网友A:
凌通是原来的凌阳MCU部门分出来的,现在凌阳的MCU都归属凌通,你说的这个料号是凌通专门为电动车控制器开的一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通是原来的凌阳MCU部门分出来的,现在凌阳的MCU都归属凌通,你说的这个料号是凌通专门为电动车控制器开的 ...

这个料是不对外的吗?怎么感觉神神秘秘的

网友B:
你要做离线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离线下载器???

这个芯片的烧录文件是bin格式的吗?  手头只有一个bin文件,只要能实现将它烧入芯片内能运行就可以了。 不管在线离线。

网友:
哦哦,直接找他们要呗

网友C:
烧录器死贵,一个大铁壳子,要600多块,貌似是一拖8的,实际最多一拖3,再多就下载不成功了
这个IC也是凌阳最早拿来做无线充电的,打磨后的型号是啥8005,8009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料是不对外的吗?怎么感觉神神秘秘的

应该是不对外的,对外的都会重新刻型号,用于电动车驱动、无线充电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器死贵,一个大铁壳子,要600多块,貌似是一拖8的,实际最多一拖3,再多就下载不成功了
这个IC也是凌阳 ...

台系的开发工具都是偏贵的,不过600完全可以接受啊。关键是这颗芯片的代理商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系的开发工具都是偏贵的,不过600完全可以接受啊。关键是这颗芯片的代理商也不好找。 ...

直接杀到凌通就可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