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ltera max3000系列的cpld停产了吗,官网没产品信息了

楼主(2018-06-22):
请问下altera max3000系列的cpld停产了吗,官网没产品信息了
设计中需要用到max3000系列类似小规模cpld,44pin左右,现在的maxII系列都要100pin,价格高不少,功能也不用这么多,感觉用maxII的话很浪费,100pin焊接也不如44pin好焊接。
有什么类似max3000的cpld器件吗,xilinx有没有在产的替代型号,谢谢!

网友:
据说Altera以后不做CPLD了,我们已经开始转LATTICE了

网友A:
LATTICE 的 MachXO2系列可以核查下

网友B:
MAX3000还是属于CPLD,MAXII已经是内置flash的FPGA了吧?
我原来用MAXII系列,现在用MAX10了。

lattice的XO2之前也用过,有QFN小封装的。

网友:
max10价钱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3000还是属于CPLD,MAXII已经是内置flash的FPGA了吧?
我原来用MAXII系列,现在用MAX10了。

altera会不会只为INTEL服务 了

网友B:
还可以,MAX10容量最小的10M02 批量价格20+
有2K个LE,还有SRAM和PLL,相当于一个小的FPGA了。

网友:
最初上了altera的贼船,后来换xilinx,痛苦了好久。

网友:
官网早就没有相关信息了,不过还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MAX10容量最小的10M02 批量价格20+
有2K个LE,还有SRAM和PLL,相当于一个小的FPGA了。 ...

cyc2/3系列不是好多fpga都20多块钱吗?资源翻了好多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yc2/3系列不是好多fpga都20多块钱吗?资源翻了好多倍了吧?

可能有点误差,刚刚看了一下3月份买成26的现在成了36了

网友D(2019-01-10):
引用 网友A:
LATTICE 的 MachXO2系列可以核查下

Lattice CPLD开发工具好用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attice CPLD开发工具好用不?

Lattice 開發工具 可以看我寫的這篇教程感受一下: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blob/master/cdpga_b/readme_zh.md

网友:
前阵子还入手了几片 epm3064,也是官网找不到最新资料。Intel 官网只能是 MAX II 系列最低了。

至于停产目测早就没了,现在入手也是翻新的玩意

网友:
小规模强烈建议lattice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ttice 開發工具 可以看我寫的這篇教程感受一下: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blob/master/cdpga ...

谢谢。你现在在开发什么产品?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兼容的 a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