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单片机LOW.SUT_CKSEL熔丝位的默认值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22):
不懂这么默认的是指的是什么,是默认外部时钟不分频吗

网友A:
提示:这个网站有规定说“标题不合格封锁ID”。并且站长客观上很喜欢使用此规定真的封锁ID,不是笑话。所以为了楼主你的经济利益,请加以重视,尽速修改标题。

个人推荐:《请问ATmega单片机LOW.SUT_CKSEL熔丝位的默认值代表什么意思?》

请各位坛友在楼下排好队形。除非楼主修改标题,否则不要解答楼主的任何问题,只警告楼主ID不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这个网站有规定说“标题不合格封锁ID”。并且站长客观上很喜欢使用此规定真的封锁ID,不是笑话。所以 ...

谢谢提醒,刚上手这款单片机,所以没注意这个是熔丝位,已改标题,

网友B:
外部满幅度晶振,掉电/复位启动时间 16000周期/14周期 + 4.1毫秒

这个是外部晶振的配置,具体是否分频与 CKDIV 之类的熔丝有关。

SUT 是 Start Up Time 的缩写,CKSEL 是 CLK Select 的缩写。
上述两个配置选择启动时间、时钟源,已经在下边的下拉框里写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满幅度晶振,掉电/复位启动时间 16000周期/14周期 + 4.1毫秒

这个是外部晶振的配置,具体是否分频与 C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