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对变化负载的失效问题

楼主(2018-06-22):
最近弄一个项目,用到一款高速激光,12V供电,选的LM2576-12,总电源24VDC。激光功率不大,4W左右,但是激光内部发射频率在14K左右,所以负载电流有个十几k的波动。
使用时发现启动激光时有时会烧坏2576,输出直接变成24V。原先怀疑是芯片有问题,换成从立创买的NS原装的,结果也是一样,还是偶尔会损坏2576。
也不是电感、电容的问题,换成负载更大的水泥电阻测试就没有任何问题。2576对负载的变化率这么敏感吗?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楼主:
标题写错了,是LM2576-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写错了,是LM2576-12

标题要描述清楚,比如LM2576对负载变化敏感,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M2576电路, 输入端加电容, 输出端加电容,电容离芯片尽量近

近负载端加电容

纯想当然  只供参考

网友: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电路, 输入端加电容, 输出端加电容,电容离芯片尽量近

近负载端加电容

嗯,电容、电感、肖特基都是按照datasheet来的,换了容值、电感型号也是一样,没啥改善

网友:
楼主赶紧改一下标题,不然就凉凉了。。读一下版规。。

网友B:
这么多坛友提醒你,还不改标题,你的标题是提问还是释疑不能反应帖子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坛友提醒你,还不改标题,你的标题是提问还是释疑不能反应帖子内容啊 ...

已经改了,大家多关注下帖子内容

网友:
上图纸看看,原理图,PCB。
另外,去淘宝买一个2575模块对比一下、

网友C:
你的负载频率都有14K了,你应该关注一下电源电源芯片的振荡频率吧。2576去记得振荡频率50K左右,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频率都有14K了,你应该关注一下电源电源芯片的振荡频率吧。2576去记得振荡频率50K左右,会不会有影 ...

2576是50k振荡频率,对于14K的负载频率,应该是能cover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76是50k振荡频率,对于14K的负载频率,应该是能cover住的

那就看电感有没有饱和,电容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电感有没有饱和,电容够不够大。。。。

电感换成了2A的101功率电感,电容也换了几个容值的,都没啥改善,很奇怪了

网友:
加个电阻负载,另外输出增加一组lc滤波试试。

网友D:
激光器有没有激光电源,激光是4w,激光电源是多大。电流多少?上图上图。

网友:
技术问题提问,不上图不上数据就是耍流氓!上图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器有没有激光电源,激光是4w,激光电源是多大。电流多少?上图上图。 ...

整个12V负载电路功率是4W,激光整体还不到4W,3点几W。

网友:
看起来楼主已经比较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电容速度不够

网友:
输出串联0.47r,后面再接2200uf电容,然后再接负载。是因为芯片反馈速度不足引起的,芯片频率较低。

网友E:
2576也太老了,2596都没人用了。。。随便换个MP2359/2451/2303,TP5430/54331之类都行吧,体积小,效率还高些。
不行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换2576-15,后面加个LDO降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76也太老了,2596都没人用了。。。随便换个MP2359/2451/2303,TP5430/54331之类都行吧,体积小,效率还高 ...

是的,当时项目急时间紧,就直接用的以前老的电路,打样时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后面才发现;
下一版肯定换电源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当时项目急时间紧,就直接用的以前老的电路,打样时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后面才发现;
下一版肯定 ...

既然时间紧,直接把LM2576-12吹下来换成15
然后把VOUT线挖断,旁边空地用双面胶粘个7812之类再飞线好了,先凑和着调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个12V负载电路功率是4W,激光整体还不到4W,3点几W。

楼主,共模电感右边都不加电容啊,有多少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共模电感右边都不加电容啊,有多少烧多少。

看的很细 ,这是最早画的,现在用的是下面的,不过2576那块没动,问题就是2576这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2576是50k振荡频率,对于14K的负载频率,应该是能cover住的

概念错误,再好好学学。
你可以尝试在输出和负载之间加LC进行隔离,看看能稳定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概念错误,再好好学学。
你可以尝试在输出和负载之间加LC进行隔离,看看能稳定工作不 ...

嗯,是需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pcb布线了吗,发个pcb截图看看

电感、电容、肖特基都是紧挨的,其他没啥特别要注意的吧

网友I:
过电流烧毁的吧,你说3w指的是平均功率?说说瞬间功率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电流烧毁的吧,你说3w指的是平均功率?说说瞬间功率多大吧。

平均功率3W,启动功率没量过,问过传感器供应商,启动功率不会超过5W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均功率3W,启动功率没量过,问过传感器供应商,启动功率不会超过5W

3w的激光,驱动器的功率应该很大了吧?激光效率应该很低,串电阻测瞬时功率。 峰值功率可能很大。12v出来,直接就接激光器了么? 激光不是恒流驱动么? 吧后面所有的电路都说清楚。

12v出来,直接就接激光器了么? 激光不是恒流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w的激光,驱动器的功率应该很大了吧?激光效率应该很低,串电阻测瞬时功率。 峰值功率可能很大。12v出来 ...

是的,12v直接接的激光模块,没有其他处理了

网友D:
激光模块是激光器,还是集成了激光电源?  激光应该用恒流驱动才对的吧?3w激光器,以及是很大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模块是激光器,还是集成了激光电源?  激光应该用恒流驱动才对的吧?3w激光器,以及是很大的功率了。 ...

模块内部集成了电源,直接供12V就行

网友D:
激光器是3w,他的激光器电源可能是30w。 激光器的电转化光效率低。所以你之前说的3w 是不准确的。
开启瞬间电流很大,你的2596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器是3w,他的激光器电源可能是30w。 激光器的电转化光效率低。所以你之前说的3w 是不准确的。
开启瞬间 ...

不是,整个模块的功率是3W,这个可以确定,启动功率稍大一些,但也只有5-6w

网友J:
已经明确了是启动时损坏,为什么不实际测量一下启动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明确了是启动时损坏,为什么不实际测量一下启动电流呢?

不是每次都会损坏,只是偶发的情况,不好捕捉复现

网友J:
测启动电流和故障是否重现是两码事,
换句话说,模块一致性应该能保证启动电流不会差别太大,否则就应该换个角度思考了
如果没问题就可以排除一个疑点,有问题就基本确定了方向,这样才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只在启动时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口

标题直接就把故障原因和负载变化联系起来,这样先入为主怎么能分析出来问题在哪里,
而且这个疑问很好验证啊,纯阻性负载加个你说的频率14K的开关就验证了,

另,标题直接就把故障原因和变化负载联系起来,问题描述却又说启动时出现故障,分析问题又怀疑起芯片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启动电流和故障是否重现是两码事,
换句话说,模块一致性应该能保证启动电流不会差别太大,否则就应该换 ...

说的是,思路和表述都有问题。
芯片故障是激光上电启动过程中的问题,正在优化;变化负载也是在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因为也有一台设备运行过程中电源故障失效,而不是启动时损坏,所以怀疑负载变化的影响。两个问题都需要解决

网友(2018-11-16):
激光这东西是感性负载吗?并接二极管试试

网友K:
2576比较老了,换MP2303 MP2403,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2576比较老了,换MP2303 MP2403,还便宜

嗯,准备第二版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