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计算机模块扇热问题

楼主(2018-06-22):
Raspberry Pi Compute Module 3 树莓派pi3计算机电脑模块,最近准备拿来做个东西;
看了性能说明,和标准版树莓派3是一样的配置,改成了金手指插槽,所有外设引脚都引出来;
想用来做自动取货机,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加外置的风扇啥的用来扇热。
有用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下经验

网友A:
贴个散热片就好了,另外这玩意真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散热片就好了,另外这玩意真稳定么

稳定性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过了ce、fcc等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个散热片就好了,另外这玩意真稳定么

这是工业版的,很稳定的,不是那个民用的。codesys控制器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版的,很稳定的,不是那个民用的。codesys控制器都用这个

codesys好像只做软件吧,他们出的哪款控制用的树莓派?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codesys好像只做软件吧,他们出的哪款控制用的树莓派?没听说

欧洲不少工控公司用过cm模块装codesys呢,上次看见好几个没记住

网友(2018-08-02):
国内有开发这个底板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版的,很稳定的,不是那个民用的。codesys控制器都用这个

工业级的么?多少钱一个?

网友C:
有这玩意儿的底板卖嘛?搞一块玩玩 验证工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玩意儿的底板卖嘛?搞一块玩玩 验证工业级

淘宝上就有的卖

网友D(2019-08-08):
楼主分享下这个核心板用着怎么样?说说体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下这个核心板用着怎么样?说说体会啊

可以买套配合着用的底板,也可以直接做底板,都行,跟树莓派一个用法

网友(2019-10-14):
这么弱的东西还发热那么厉害。。

网友:
我们自己开模具,做了与外壳一体化的散热片。经过验证,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