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怎么没有随货一起这一项。

楼主(2018-06-23):
原来一下选择累积,偶尔要用随货发。没有办法选择。

网友A:
只有加急没有随货发,其它的都有随货发,建议选择电子发票

网友:
JLC准备一刀切了  他们那边不好操作。累计开和财务说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加急没有随货发,其它的都有随货发,建议选择电子发票

在选择时,只有一个选项,没有出现其它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加急没有随货发,其它的都有随货发,建议选择电子发票

咨询一下,选择电子发票的话,清单是不是还是随货发的?有时候器件品种较多的时候,发票上列不下,只写器件一批,这样入账的时候必须有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选择电子发票的话,清单是不是还是随货发的?有时候器件品种较多的时候,发票上列不下,只写器 ...

同时能下载清单的
开电子发票三步:
https://www.sz-jlc.com/home/t7i13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