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的数组,如何转16位数组

楼主(2018-06-23):
现在是这个样子0X12,0X34,0X56,0X78

希望这个样子0X3412,0X7856

数据量很大,手动太费力

; ------------------------------------------------------------------------------------
自己用单片机写了一个程序解决了

下面是程序,使用KEIL4编译,单片机STC15F2K60S2

网友:
一个for语句就可以了。
u8   U8_BUFF[2000];
u16   U16_BUFF[1000];

网友:
楼主是要处理文本文件吧?

网友:
51是大端序,用小端序的MCU,用联合,不用转换。

网友:
用个FPGA立即出结果

网友:
如果大端小端模式正确的话…不用转…换个指针就ok了

网友:
例子

unsigned char ar1[2000];
unsigned int  ar2[1000], i;

for(i=0; i<1000; i++){
  ar2[i]=ar1[i*2]<<8|ar1[i*2+1];
}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A:
用转吗,8位指的是位数为8,16进制是16进制,这是两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吗,8位指的是位数为8,16进制是16进制,这是两码事啊

是我的表达有误

网友B:
强大的excel啊,简单的很

网友:
本软件定价6000是什么鬼

网友:
正则表达式,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excel啊,简单的很

不懂的人就觉的很难,使用excel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
相反,用单片机去做,一下子脑子就有思路了,然后按照思路去做
想用C++写个软件 ,但很懒,又不熟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的人就觉的很难,使用excel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
相反,用单片机去做,一下子脑子就有思路了,然后按 ...

excel各种公式很好用的,也很简单.把你的问题放狗一搜,大把的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使用结构体

网友:
一个union定义搞定,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
万用的sprintf

网友C:
我也觉得不用转啊……你这个应该只是少了两个“0x”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不用转啊……你这个应该只是少了两个“0x”吧?

看清楚哦,是两个8位转16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excel啊,简单的很

EXCEL这个到没有用过呢

网友:
循环语句,强制类型转换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XCEL这个到没有用过呢

单元格合并公式啊  =A1&B1   ,这样A1与B1单元格的内容就合并了,前面再加个0x也都不是问题。绝大多数想要的操作excel都能简单的实现。

网友(2018-08-05):
引用 网友B:
单元格合并公式啊  =A1&B1   ,这样A1与B1单元格的内容就合并了,前面再加个0x也都不是问题。绝大多数想 ...

Excel在数据处理方面有很强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