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问个软件的事情合适不?XLS文件能用C语言写数据么?

楼主(2018-06-24):
据说XLS文件没有开放接口,写不成?有没有哪位大师给个例程?谢谢了。我试了一下,不太成功,

#include <stdio.h>
void writeExcel()
{
    char chy[4]={ 'a' ,m' ,o','b' ,b',s' } ;
    int data[4]={ 1 , 2,3 ,4,5, 6};
    int i ;
    FILE *fp = NULL ;
    fp = fopen(".\\xlsWrite.xls","w") ;
    for (i=0 ; i<6 ;i++)
        fprintf(fp,"%c\t%d\n",chy[i],data[i] ) ;
    fclose(fp);
}
int main()
{
    writeExcel()  ;
    return 0;
}
打开这个文档的时候,老是显示错误。

网友:
有的,数据流,最简单是用控件

网友:
你破坏了Excel的格式。

网友A:
有开源的c++库,我用过

网友:
楼主的直接写的方法,可以写成CSV格式,Excel也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源的c++库,我用过

能否给个例程?
谢谢了。

网友:
正在用vc6处理excel文件,尽管老,但是好用,高效

网友:
用python,非常简单

网友:
xls  有 xlm格式的,你在excel 另存为xlm然后当文木打开,你就明了

网友:
你这种写法是写CSV的,XLS是有文件头的,写XLS的要简单可以用控件。

网友:
python吧,轮子都是现成的。

网友:
vba,人家自带编程语言

网友B:
https://www.codeproject.com/Arti ... -Write-to-Microsoft

C++的就有

网友:
为毛这么费劲,C#用NPOI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3852/BasicExcel-A-Class-to-Read-and-Write-to-Microsoft

C++的 ...

谢谢您,十年我用过这个网站,那时候还在部队,这么长时间不用了,帐号怕早已不在了吧?
您能否把这个程序给贴出来啊?貌似上面有两个,都下下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例程?
谢谢了。

http://qtxlsx.debao.me/
这个库需要QT5,所以对你不一定合用。
按照你的需求,似乎csv格式即可,这个非常简单,最基本的文件读写就能实现。你可以搜csv的实现方式
我平常工作,如果不要特效,都是直接处理成csv的

网友:
github  搜 libexcel C的

网友C:
LibXL 不过是C++的,好处是不需要安装引擎,不过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bXL 不过是C++的,好处是不需要安装引擎,不过是收费的

您好,已在网上找到一个LIBXL的库,名字是LibXL-for-Windows-3.8.0,也成功实现了C++环境下对XLS文件的写入操作,但就是这个例程太大了,您能否帮我把这个工程精简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已在网上找到一个LIBXL的库,名字是LibXL-for-Windows-3.8.0,也成功实现了C++环境下对XLS文件的写 ...

例程大不大有什么关系,你只是看他的实现方法,又不是直接用例程来做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程大不大有什么关系,你只是看他的实现方法,又不是直接用例程来做工程 ...

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把这个例程的核心部分扣下来,学会应用的第一步吧。。。。

网友:
github 找开源

网友D:
Excel 3.0的文件格式网上都有,你可以保存为.xls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
格式好简单哦。
不过我只有Delphi版的,虽然改成C版的很简单,但是我懒啊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cel 3.0的文件格式网上都有,你可以保存为.xls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
格式好简单哦。
不过我只有Delphi ...

谢谢您的回复,简单格式的写入已经实现,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纯文本文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XLS。我继续寻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简单格式的写入已经实现,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纯文本文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XLS。我继续寻 ...

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个是标准的Excel 3.0二进制格式哦,不是纯文本……只是是非常早期的Excel格式了,功能很少的那种。
您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文本文件,那世界上大概就没有不是文本文件的东西了。
const
  CXlsBof: array[0..5] of Word = ($809, 8, 00, $10, 0, 0);
  CXlsEof: array[0..1] of Word = ($0A, 00);
  CXlsLabel: array[0..5] of Word = ($204, 0, 0, 0, 0, 0);
  CXlsNumber: array[0..4] of Word = ($203, 14, 0, 0, 0);
  CXlsRk: array[0..4] of Word = ($27E, 10, 0, 0, 0);
  CXlsBlank: array[0..4] of Word = ($201, 6, 0, 0, $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个是标准的Excel 3.0二进制格式哦,不是纯文本……只是是非常早期的Excel格式了, ...

再次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前述的文本,指的是我楼主位的那段。您的这个DELPHi我没能看懂,但还是向您表示感谢。。。。

网友:
貌似用c++ 调用ado更简单,方便一些吧。把excel 当个数据库操作就好了。你可以搜搜,肯定行的。多年前还在上学的时候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