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用win10的多吗,常用的软件能使用吗?

楼主(2018-06-24):
电工们,用win10的多吗,常用的软件能使用吗?
我一直都是在使用win7的,没有使用过win10系统,近期想换台笔记本,8代的cpu听说不能安装win7,特来请教下电工们的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
还在用xp

楼主:
可以,xp起始挺好用的。
我现在这台笔记本还是买的二手的,1500块,整了快4年了,x201,现在太热了,下面垫了个散热器,都热到不行

网友A:
win10 挺好用的,不要用18年版本的BUG太多,1703 1709都可以,用企业G激活,用本地账号,没什么问题,不要用administrator账号,不要用非官方版本,不要升级安装,否者就是找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xp起始挺好用的。
我现在这台笔记本还是买的二手的,1500块,整了快4年了,x201,现在太热了,下面 ...

二手笔记本有没有拆开来除尘和检查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挺好用的,不要用18年版本的BUG太多,1703 1709都可以,用企业G激活,用本地账号,没什么问题,不要 ...

用哪年的版本好呢,17年以前的吗?
win8.1都没有用过,还没搞清楚,用帐号激活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笔记本有没有拆开来除尘和检查硅脂?

是的,二手的
拆开过,风扇有一次报错了,开机说是风扇错误,在网上买了个风扇,还是不行,后还是换上原来的风扇,滴了几点花生油,竟然没有问题了,又一直使用了近两年,就没有拆开过了。

网友C:
我的西门子相关一票软件全都用不了,蛋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西门子相关一票软件全都用不了,蛋碎了

如果买的笔记本带有独立显卡的,是不是可以安装win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 挺好用的,不要用18年版本的BUG太多,1703 1709都可以,用企业G激活,用本地账号,没什么问题,不要 ...

是啊,最恶心的是窗口置顶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买的笔记本带有独立显卡的,是不是可以安装win7呢?

这个没啥关系吧

网友:
我自已开发的一款软件,  在1709之前版本正常,  到新的1803版本的WIN10, 挂了..........

楼主:
不是说8代的u不支持核心显卡驱动吗?

网友D:
从15年开始用win10,一直保持最新版,暂时还没碰到不能用的软件。

网友E: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2016_ltsb_x64_dvd_9060409
这个版本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从13年初开始用Win8,然后是Win8.1,最后Win10到现在,总体来说还行。只遇到1803有问题,一直循环重启蓝屏,回滚到1709了。其他还好。
之前13年的时候发过一个关于驱动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9%A9%B1%E5%8A%A8

网友:
在XP的软件一般也可以在W10下用,如果不行,装一个虚拟机XP就可以

网友:
没问题,一直用win7 win10

网友:
一直用WIN7  相当稳定

网友F:
从WIN10又回到WIN7了,原因很多软件驱动是个问题,比如PL2303驱动,WIN10下基本上不认,有些电脑可以,大部分认不到。jlink V8驱动也有一些问题。

网友:
工作电脑Win81,宿舍娱乐Win10,非常好的。

网友:
1803输入法问题要是碰到了的话要整得你没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15年开始用win10,一直保持最新版,暂时还没碰到不能用的软件。

是你选择的版本的原因吗,好多人都反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WIN10又回到WIN7了,原因很多软件驱动是个问题,比如PL2303驱动,WIN10下基本上不认,有些电脑可以,大部 ...

pl2303 win
10要用老驱动,妥妥的。win10一出来就用到现在 没发现什么太严重的不适

网友:
都啥时候了,win10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选择的版本的原因吗,好多人都反映有问题

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专业版,然后一直自动更新.

网友:
一直用最新版本单位WIN10,没发现啥大毛病

网友:
公司2台家里1台+1个本,全是win10,没遇到什么故障。串口手动选老版本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给的这么多的实际使用情况,谢谢各位。
第8代和第7代差别很大吗,网上说的8比7有提升30%,真有差别这么大吗?

网友:
电工笔记本I7,显卡无所谓,固态硬盘,就OK,买笔记本,买商用型号。就这样。
一直用WIN10,好像没有什么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些国产和台湾的仿真器驱动没有win1064位的驱动,程序也无法运行,大多数软件还是OK的

网友:
一直用Win10,所有开发工作都不耽搁。大胆尝试吧!

网友:
我的电脑win10都无法升级到1803,一升级就报错然后自己回滚到1709,目前用keil,AD16及其他串口调试工具没啥问题

网友:
WIN10半年多,挺好用的,再换回WIN7已经不习惯了

网友:
有些比较古老的软件能正常打开,但是能正常打开软件。

网友:
工作的关系  至今XP 32

网友:
国内开发win7多,国外工程师我知道的大都用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西门子相关一票软件全都用不了,蛋碎了

我的win10西门子博途V14用着还行,就是联机时要关闭无线网卡。

网友:
win10挺好用的,就是安装有些驱动要禁用下强制驱动签名,个别软件不好用的就直接放win7虚拟机

网友:
一直在用win10 64位 大部分软件都可以用,偶尔不能用的采用兼容模式加管理员模式 大部分也能解决

网友:
用的WIN10 64位一切正常

网友:
WIn7-64 直接上Win10-64,大部分软件一切正常,然后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
win10 没问题。我一直用win1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2016_ltsb_x64_dvd_9060409
这个版本没有遇到问题

貌似我也用的这个版本。反正电脑显示2016 LTSB。

网友:
一直用WIN10 64位,没啥问题。

网友:
一直用WIN10 64位,目前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没问题,没有发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我也用的这个版本。反正电脑显示2016 LTSB。

这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好用

网友:
win10工作1年,常规软件都没问题。之前为了兼容性问题还装了win7虚拟机,但是一次也没用到。

网友:
win10用了二年,碰到个别软件(西门子,MCGS)会不兼容,其它没发现

网友:
1803兼容性差,
ABBYY Screenshot Reader12 单文件绿化版 打不开,
STVD 4.3.12出现中途闪退现象,尤其是点击下载时,
马上重装回1709 (Updated Dec 2017) +禁止自动更新,1709很好用

网友:
1803版本也算稳定了!建议升级

网友:
win10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
还在用win7的漂过

网友:
protel99 能在win10 跑么?

网友:
win10刚开始用的时候还不习惯,用了一阵子以后感觉还行,但兼容性肯定不如win7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10. 常用软件都可以使用,除非个别古老版本驱动无法使用,当然安装新版本就好了,古老版本也无法适用比较新的MCU,功能也比较难用,所以建议不要老是守着以前软件。

楼主:
联想,这款的,专家给点建议,是否划得来呀
i5-8250 8G 1T+128G) GT940MX 2G独显 含office

网友:
win10挺好,win7软件都支持

网友(2018-11-16):
虚拟机 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