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的bootload已经使能了写保护,APP程序中还是能擦除掉bootload?

楼主(2018-06-24):
STM32的前4K的bootload已经使能了写保护,主程序运行时把flash当EEPROM来使用,但是误写了前4k区域,居然被擦除了,图中已经4k已经打勾保护为只读,为啥还是能被擦除?

网友:
貌似写保护是通过选选项字吧,软件也可以通过修改选项字解锁保护。

或者写保护只是针对外部编程接口,但内部自己操作,是可以的吧。

网友A(2018-09-29):
你好,请问你这个选项字节是用什么工具查看的呢?谢谢

网友:
内部可以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选项字节是用什么工具查看的呢?谢谢

STM32 ST-LINK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