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合泰的BS8116A-3的触摸芯片吗?SDA,SCL怎么布线...

楼主(2018-06-24):
请问有人用过合泰的BS8116A-3的触摸芯片吗?SDA,SCL怎么布线效果比较好,就怕做下去会出错。

网友A:
IIC的线不要和模拟线太近,不然容易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的线不要和模拟线太近,不然容易误触发

你好,请问一般相距多少个mil 比较好?

网友:
不要并行走线,出线方向改成相反的

网友B(2018-12-11):
合泰触控芯片做的还不错,用过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SC12A  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动态CS  10V

好的,感谢感谢,已经打板做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泰触控芯片做的还不错,用过的都知道

嗯嗯  用的就是合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SC12A  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动态CS  10V

CS是什么缩写?

网友D:
请教,如果有16路触摸检测, 还想要 IRQ的功能
如何才能实现?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如果有16路触摸检测, 还想要 IRQ的功能
如何才能实现? 非常感谢

好像不行,手册上介绍,这两个的电平相反,混用会读取失误吧?

网友:
这个触摸间距最大多少

阀值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