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单片机有多个串口(4个以上),引脚越少越好?

楼主(2018-06-24):
如题:
什么单片机有多个串口(4个以上),引脚越少越好?48个以下最好。

网友:
stm32f030cc, 6个串口,48脚

网友:
单片机?当然就是宇宙最强的STC8F2K16S4
https://item.szlcsc.com/125446.html

网友:
STC的考虑考虑 串口很多 有时候项目我都把它当做串口扩展模块!

网友:
stc最多就4个啊,怎么很多了?

网友A:
M0518 , 6个串口,5v cortex m0,仿真器便宜好用。

网友B:
4个以上的意思是最少要5个?

网友C:
LPC812 20pin 3串口,但是串口引脚可以重新映射,主从查询类应用的话可以等效N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812 20pin 3串口,但是串口引脚可以重新映射,主从查询类应用的话可以等效N个串口 ...

所有io都可以映射?

网友D:
一直用软件模拟串口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软件模拟串口的路过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模拟串口程序,之前模拟过不好用,直接放弃了

网友:
TI TM4C123系列8个串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软件模拟串口的路过

我试过,有中断,就有机会出现乱码,可能是模拟的速率太高了,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有中断,就有机会出现乱码,可能是模拟的速率太高了,115200

两个原因分析 一、系统时钟不够快是肯定的要么调高自身素质要么降低串口速度要求  二勉强够快的 中断里只放引脚操作把移位数据处理之类的操作放主处理(一个循环时间里不能搞定就降低串口速度要求吧)

网友:
CH438,8串口扩展芯片,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0518 , 6个串口,5v cortex m0,仿真器便宜好用。

哪家的??

网友:
NU 新塘的,价格 4元左右。

网友:
如果不要求同時工作 要不要一個4052搞定?
這樣加上控制哪個接口工作的 A0 A1(選址)
只要...四隻腳 TX RX A0 A1
上一份工作我用這個解決需要多串口的問題
配合這顆4052,就算只用只有20跟腳的STM32F030F4也能同時控制多個串口

网友F:
另外據我所知
STM32F030系列,好像可以一個串口當多個用
有點像I2C那樣有主從概念
如果控制的是其他MCU的話,是可行的
當然如果是控制純傳輸或是不可編程的其他設備
這則留言等於作廢

网友G:
AVR系列敢用不
xmega A1系列 8个USART;
A3 A4引脚少,usart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AVR系列敢用不
xmega A1系列 8个USART;
A3 A4引脚少,usart更少

货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據我所知
STM32F030系列,好像可以一個串口當多個用
有點像I2C那樣有主從概念

有文档吗?一个当多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以上的意思是最少要5个?

5个最好啊

网友:
直接用IO口模擬,就很容易有四個

网友H:
STM32F103RC 有6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F103RC 有6个串口

5个吧?这个是64脚的 有点大啊

网友:
哦哦,错了,是5个串口

网友:
ATXMEGA32A4U,44pin 5个串口。
其实ATXMEGA系列,个个都是多串口。

网友:
直接来个CPLD或者FPGA,全是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文档吗?一个当多个用?

Q01:
有文档吗?
A01: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251629
這個帖子的最佳答案是目前最新的文檔

Q02:
一个当多个用?
A02:
這我就不知道了
雖然我已經將這個功能排進我日後的研究項目
但目前還沒開始研究
它的優先序相對較低

网友:
有没有8个串口的,8个都希望有DMA的

网友:
stm32f091有8个串口

网友:
用什么能用8个串口

网友I:
用GM8142芯片,SPI接口,扩展4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GM8142芯片,SPI接口,扩展4串口

芯片不错 SOP20 有点大啊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吧,使用任意一款MCU控制双刀双掷模拟开关切换,就可以实现控制n路串口。这样可不必局限于单片机内部UART的个数

网友:
之前用的ATXMEGA串口也挺多,楼上是个好思路。

网友J:
ES7P202,ES7P295,SOP28,四个串口,两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ES7P202,ES7P295,SOP28,四个串口,两块左右

哪个厂家的 ?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
st有的,去官方看看

网友:
新唐的 M0518,M0内核,3.3V、5V都可以。6串口,考虑分时复用可以达到8个(UART3、UART5)。48pin,价格也说得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厂家的 ?有数据手册吗?

东软(前海尔单片机),www.essemi.com

网友F(2018-10-23):
STM32F030CC
6組USART
LQFP48
FLASH:256K
RAM:32K
最高內頻48M

可以參考參考

這邊有規格書
點開後
CTRL+F 搜尋F030CC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F030CC
6組USART
LQFP48

谢谢,这颗料不错,好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颗料不错,好买不

抱歉,好不好買嘛...
這個我不知道@@
哈哈

畢竟
我司使用的STM32F030F4,同系列的
不過我個人覺得F4真好用
那顆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更高級了唄

网友:
引用 网友G:
AVR系列敢用不
xmega A1系列 8个USART;
A3 A4引脚少,usart更少

简直就是串口 王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