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C2440低电压的时候非线性问题

楼主(2018-06-24):
   最近做了LTC2440的电压测量,LTC2440 24位ADC芯片,发现在低压的时候非线性太严重了,1MV的电压进ADC和2mv的电压 差了8倍  2MV和4MV只差2倍了,请教下这是这么回事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 ,把电压抬高到0.5V开始叠加 线性度非常好,真奇怪啊

网友A:
瞎猜,会不会是你的求平均值代码有问题。
我最近也想2440的表,请问你的片子哪买的,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会不会是你的求平均值代码有问题。
我最近也想2440的表,请问你的片子哪买的,价格多少? ...

淘宝买的  40软妹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会不会是你的求平均值代码有问题。
我最近也想2440的表,请问你的片子哪买的,价格多少? ...

我直接读取数据 。没求平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导致的,不是ADC本身的问题

网友:
前级给adc的信号没问题吗?是opa的话注意一下U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导致的,不是ADC本身的问题

没有 我直接给ADC的电压,1mv  和2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40软妹币

请问在那个店买的啊?我去问了一家说没货,还有一家昨天联系一下后拍的,今天发消息说没货。

网友:
你1mV、2mV等小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是标准信号源,没有设备测试,那本来是不确定的,可能就是个大概值。
这个芯片的性能基本是不用怀疑其手册上的数据的。

网友:
地线干扰?

网友:
是不是开了buff?内部buff有输入门槛的

网友:
共模范围原因,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2019-09-18):
结论:最后改成多运放切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