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波分析水质的传感器

楼主(2018-06-24):
求助关于光波分析水质的传感器,谁能有这方面的传感器厂家之类进行推荐呢

网友A:
没听说过你说的,只知道荧光法

网友B:
光谱分析?动感光波?
要是光谱分析的话 ,看看海洋光学有没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你说的,只知道荧光法

听说现在有用光波比色法之类的进行分析水质指标,利用水里不同元素,不同离子对光波的波段吸收不一样,从而分析它的浓度等情况。就是苦恼现在不知道哪个公司已经做出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谱分析?动感光波?
要是光谱分析的话 ,看看海洋光学有没你需要的

好的,我先查查看,谢谢你

网友:
楼主是想借鉴方案吗?

网友:
这个需要搭配化学试剂一起做,单纯通过电子的方案是不好做的。

网友:
标定也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
e+h 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价格极贵,今年他专门收购了一家专门做这类产品的公司,产品线从工业现场到实验室都快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现在有用光波比色法之类的进行分析水质指标,利用水里不同元素,不同离子对光波的波段吸收不一样,从 ...

这个是光谱分析法, 测吸光度,分析物质量的

网友:
我就是开发水质设备的,利用吸光度

网友:
ti有相关的一整套东西,去ti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
我记得有个众筹项目,可以迅速检测饮料中是否有其它成分,让我印象深刻。

网友:
应该是光谱吸收法检测的

楼主(2019-01-07):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光谱分析法, 测吸光度,分析物质量的

有没有哪种好的可以推荐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种好的可以推荐推荐,

看你要测的东西了
看看吸收峰是在那个波段的,测吸光度,根据曲线查表 或计算

网友C:
早知道你测的那种物质在哪个波段有吸收峰,然后买发光二极管和感光的传感器测试。cod你先去了解一下感觉是新手!

楼主(2019-04-21):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你测的那种物质在哪个波段有吸收峰,然后买发光二极管和感光的传感器测试。cod你先去了解一下感觉是 ...

那敢情问老手,你是做过什么CO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测的东西了
看看吸收峰是在那个波段的,测吸光度,根据曲线查表 或计算 ...

我是之前听我老师说,现在国外好像有公司做出来了一种小型的沉入水里就可以读出很多种水质数据的产品出来,他们利用的就是光谱分析来得出的,想看看有谁对这个比较了解的

网友:
安捷伦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敢情问老手,你是做过什么COD呢

中文名叫 化学需氧量分析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之前听我老师说,现在国外好像有公司做出来了一种小型的沉入水里就可以读出很多种水质数据的产品出来 ...

海洋的吧  这类的仪器一般是用不同波长的发光管测吸光度才对应相测得参数,高级一点的用分光测  光源用led的时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洋的吧  这类的仪器一般是用不同波长的发光管测吸光度才对应相测得参数,高级一点的用分光测  光源用led ...

具体仪器没见到过,现有COD之类设备都是采取传统模式,通过添加某些试剂来进行化学反应以后再通过光源吸收对比之类。但是我之前听到他们讲的是另外一种模式一样,具体没见过,说不上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楼主:
安捷伦没有的,安捷伦不做这类的仪器

网友D:
我们是采用传统模式测的。通过添加某些试剂来进行化学反应以后再通过光源吸收对比标定值。   利用不同波长的led。

楼主(2019-11-17):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采用传统模式测的。通过添加某些试剂来进行化学反应以后再通过光源吸收对比标定值。   利用不同波长 ...

这种传统方式测的太麻烦,是有听到一些大学的教授在讲现在有新的一种检测,采用自发光的一种的测定波长之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传统方式测的太麻烦,是有听到一些大学的教授在讲现在有新的一种检测,采用自发光的一种的测定波长之 ...

利用具有氧化性的气体将测试液中的有机物氧化,氧化过程中会发光,测量发光量反推有机物含量。一般用O3做氧化剂,光电倍增管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之前听我老师说,现在国外好像有公司做出来了一种小型的沉入水里就可以读出很多种水质数据的产品出来 ...

多参数采集器,YSI做的比较好,国内也有,测量温盐,ph,叶绿素,石油烃,都可以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具有氧化性的气体将测试液中的有机物氧化,氧化过程中会发光,测量发光量反推有机物含量。一般用O3做 ...

好像还没有一个探头就可以完成测量几种参数的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探头测量一种参数,非常麻烦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有一家公司叫海鸟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没有一个探头就可以完成测量几种参数的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探头测量一种参数,非常麻烦 ...

你知道你所谓的一个探头是什么概念,都是做成的一个一体的传感器,扔到水里,把所有数据通过一个串口输出,至于仪器内部人家是用一路光还是多路光实现的,
那就是原理部分

网友E:
国外的YSI,亚力克一体化的采集器做的都很不错,多种参数一个串口输出,没有感到不方便,感到的就是费钱

楼主(2020-02-12):
引用 网友E:
国外的YSI,亚力克一体化的采集器做的都很不错,多种参数一个串口输出,没有感到不方便,感到的就是费钱 ...

确实很费钱,但是个人感觉真正应用上不大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