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平转换芯片能同时工作与开漏与推挽输出吗

楼主(2018-06-2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现在在用一款电平转换芯片,型号是txs0108,有两种信号,一种是IIC的开漏形式,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的数字信号,目的都是进行电平转换。我有个疑问,如果我这边的数字信号的频率约在50MHz,IIC信号是100Khz,那么,只用这一个芯片的话,这两种信号能同时正常的工作吗,谢谢了
  还有,芯片它是怎么判定我这边的输入信号 是用于开漏工作还是推完工作啊, 不是太理解,请大神指导下,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现在都流行用芯片不看手册了吗?

网友A:
TXS0104E推挽时最高速率是24M,开漏时是2M,规格书里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S0104E推挽时最高速率是24M,开漏时是2M,规格书里写的

我用的是txs0108e,从2.8V转换到3.3V的话,推挽输出可以达到80MHz左右,开漏输出可以到0.5MHz没问题的,现在我有个疑问,芯片的输入信号由普通的数字信号,由2.8转换到3,3V,也有IIC信号,假如 这个芯片工作于单方向,就是都是由A转换到B,那么,芯片本身会判断 信号的类型吗,  不知道描述的清楚不,  我理解的是这个芯片可以同时工作于开漏与推挽的模式  ,就是说我没有看懂内部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B:
确定方向的应用,用4245岂不是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方向的应用,用4245岂不是更合适

谢谢,我看看您推荐的这款,另外一方面 也有空间要求

网友C:
电平转换学问很深,注意这里100Mbps=50MHz,  Ti的TXB系列和TXS系列内部电路结构差异大,各有特点

网友:
慎用,会震荡

楼主(2018-08-21):
引用 网友C:
电平转换学问很深,注意这里100Mbps=50MHz,  Ti的TXB系列和TXS系列内部电路结构差异大,各有特点 ...

你好,请问这样连接正确吗,能不能同时工作于推挽输出 和开漏输出啊,单向传输,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样连接正确吗,能不能同时工作于推挽输出 和开漏输出啊,单向传输,谢谢了 ...

连接没问题,但速率达不到你要的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没问题,但速率达不到你要的50MHz

你好,请问,"注意这里100Mbps=50MHz,  Ti的TXB系列和TXS系列内部电路结构差异大,各有特点"请教下,这句话怎么理解,100Mbps怎么是50Mhz呢,我理解的不是指单根数据位传输的时候,速率能达到100Mbps的速度吗,和50MHz有什么关系吗。  另外,后面您讲的当推挽和开漏同时连接的时候,我看手册,也写到可以这么接了,但是推挽输出的速率最大能到多少,我没有看明白,我自己理解的是,既然这个芯片内部几路数据位传输的架构(也就是手册里面的最小单元)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应该推挽和开漏同时工作的时候互不影响吧,都能达到各自的指标吧,TXS0108E这个芯片最大速率分别是60Mbps(推挽模式)和2Mbps(开漏模式)。按您的意思是,假如指标是(仅用于推挽输出的时候)100Mbps==50MHz(?),当开漏和推挽同时工作的话,那么推挽输出的速率也就达不到100Mbps了。  我不太明白,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D:
txs用于iic时,iic上拉电阻放哪边?M or S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s用于iic时,iic上拉电阻放哪边?M or S

当工作于IIC模式的时候,内部有集成好的上拉电阻,txs0108e是 4K欧姆,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外接上拉电阻,我是接到slave这一侧。  我现在有个疑问是 txs0108e这款芯片,A侧不仅仅有开漏的信号,还有其他的普通的推挽信号,不知道这样同时接的时候,各自的速率有什么影响,看手册没有看明白

网友(2023-06-07):
同问这款芯片能否同时工作在推挽和开漏么?电平转换接一个IIC和SPI接口,SPI接口速度只能跑1.625MHz;高就读写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