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怎么远程桌面登入虚拟机?

楼主(2018-06-25):
电脑用VM装了多台虚拟机,win7,局域网的其他电脑怎么远程桌面登入虚拟机?

网友:
用putty可以登录虚拟机

网友:
VM网络设为桥接方式以取得局域网IP

网友:
虚拟机设置为桥接网卡模式,这样虚拟机在局域网中会被单独分配一个ip,局域网中的其它电脑,就能够访问它了

网友:
就同普通电脑一样啊,网络设置好就行

楼主:
家庭版的win7 好像没有远程登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庭版的win7 好像没有远程登入功能

装个PUTTY,

网友:
虚拟机桥接,然后怎么访问主机就怎么访问虚拟机

网友:
现在虚拟机里干坏事么

网友:
核心问题是网络问题,能ping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