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仿三菱PLC的稳定性和易用性

楼主(2018-06-25):
各位大佬,我有个项目客户要求现场可灵活配置。
我考虑使用仿三菱的PLC实现基本逻辑,然后使用独立编程实现各种外设控制,通过内部寄存器和PLC进行交互。
主要使用来 3个MODBUS(做从机)。然后数字输入输出,按键等。
通过看仿三菱PLC的程序,其结构比较清晰。

我自己找了个一个板子做测试,发现出现死机情况。请问有没有使用仿三菱完成项目的。
稳定性的程序哪里能购买。我目前做测试的程序是CODE_FX2N_MODBUS_RTC_AD_DA_V3.8.1FA1这个版本。

网友A:
你是自己仿制PLC or 还是用别人仿好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仿制PLC or 还是用别人仿好的PLC?

自己仿啊,因为我还有其他接口需要我软件实现。

网友:
现在商用的源码都不会公开的!某宝好像有人卖,主要还是得自己研究!

网友B:
半成品,你不研究透,就直接用,还工业现场?维护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成品,你不研究透,就直接用,还工业现场?维护搞死你

对,我目的就是研究透,但是我想找个目标,就是市场上的是不是成熟的。如果都反应不稳定,我也就不研究了,我不认为我比其他人做的好。

网友C:
仿制的稳定性差的。工业控制,材料必须要好的。工业级。比如西门子S7-200PLC,虽然用的是最简单的TOP247电源,但是基板厚度材料都很好。能保证工业环境下散热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制的稳定性差的。工业控制,材料必须要好的。工业级。比如西门子S7-200PLC,虽然用的是最简单的TOP247电 ...

电路板我自己设计的,选材肯定是最好的,我这里讨论的是软件的功能。

网友:
PLC,易用性不用怀疑。软件稳定性?说啥好呢

网友D:
论坛有开源的PLC,你的是什么样的?如果方便,把代码发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开源的PLC,你的是什么样的?如果方便,把代码发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就是这个。论坛其他坛友发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论坛其他坛友发过。

你这个代码质量不一定有我那个好啊,你试试我写的那个!

网友:
我准备仿西门子的

网友E(2019-01-17):
我也有类似的需要,然后我居然有的程序也是这个版本。。。诡异。。你现在搞定了没?我还有其它的plc程序。。求互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类似的需要,然后我居然有的程序也是这个版本。。。诡异。。你现在搞定了没?我还有其它的plc程序。 ...

已经搞定了,基本和他没啥关系了。
不过思路比较不错。
我们改成lua了,所有的操作用C封装好,lua做逻辑调用。

网友F:
论坛 n年前,不是玩过一波mpc82g516做的简易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 n年前,不是玩过一波mpc82g516做的简易plc

对,现在大部分流传的代码都是脱胎于这个版本的。

网友G(2019-03-22):
上面的程序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的程序能用?

能用,只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bug

网友H(2019-04-29):
我现在买了个更高版本源码 支持CAN modbus 也是基于这个源码改的 不过修复了很多BUG!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买了个更高版本源码 支持CAN modbus 也是基于这个源码改的 不过修复了很多BUG! ...

效果咋样,好的话我也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买了个更高版本源码 支持CAN modbus 也是基于这个源码改的 不过修复了很多BUG! ...

CRJ的那一套吗?我也有。也有不少问题,参考他我基本重新弄了一遍,跑了几个月了,基本没啥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RJ的那一套吗?我也有。也有不少问题,参考他我基本重新弄了一遍,跑了几个月了,基本没啥大问题了。 ...

能聊聊是在哪个芯片平台下开发的吗,用的LUA是哪简化版的吗,我也想玩玩LUA,能给点推荐的资料或链接不?

网友(2019-07-08):
引用 楼主:
CRJ的那一套吗?我也有。也有不少问题,参考他我基本重新弄了一遍,跑了几个月了,基本没啥大问题了。 ...

是的 ,就是CRJ那套,参考价值还可以!

网友(2019-08-24):
引用 楼主:
CRJ的那一套吗?我也有。也有不少问题,参考他我基本重新弄了一遍,跑了几个月了,基本没啥大问题了。 ...

lua调用的资料愿意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