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YNQ ADC ->AXI STREAM ->DMA 的实现

楼主(2018-06-25):
自己实验 AXI STREAM FIFO DMA LOOP 可以正常工作

ADC 接 AXI STREAM DATA FIFO  S端 TLAST TVALID 设置成常量1

DEBUG 时ADC DATA有数据 ,但是读取的时候 S_AXIS_TREADY 一直没反映。

能不能派包中华教教我,卡住了

Red Pitaya 买来好久了,想玩一下。

楼主:
ADC 输出只有14个DATA 两个时钟 一个输入 CLKSTB

楼主:
求助,弄了个最基本的硬件DEBUG  应该是我还没型明白AXIS TREADY信号是怎么生成的。PS端发出读后才有的吗?

网友(2018-12-09):
应该是那些信号不能设置为常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