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iCad放置中文显示错误,中文都是显示成??

楼主(2018-06-25):
如题!有哪位DX做啦内置字体,或者别的办法。

网友:
好像现在还没有办法显示中文的吧

网友:
显示不了的,可以考虑图片

网友A:
https://lceda.cn/editor
要不来试试我们立创EDA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lceda.cn/editor
要不来试试我们立创EDA吧

推挤功能什么时候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lceda.cn/editor
要不来试试我们立创EDA吧

如有本地版本就好了。

楼主:
用线段直接画中文!难看是难看啦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挤功能什么时候上?

这个比较难,正在攻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有本地版本就好了。

不做本地版,但是私有化版本在开发中了

网友:
logo 或中文可以用其它軟件畫好,導出 dxf 格式,然後 kicad直接導入 dxf 就好了。
如 3 樓所說,kicad 也自帶工具,可以直接導入普通圖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做本地版,但是私有化版本在开发中了

私有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私有版本????

自己搭建内网服务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