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买的这种器件:通电就能输出脉冲(频率小于5Hz)

楼主(2018-06-26):
如题,就像有源晶振一样,但是有源晶振的体积太大,价格太贵,频率太高。
         期望就像个贴片三极管SOT23大小的。

网友:
SOT23-6的单片机。

网友:
找下看门狗芯片,也许有合适的

楼主:
单片机还得编程,太麻烦;
看门狗芯片了解不多;
555加上阻容,整个面积就是大了点。

楼主:
印象中好像什么Jfet什么的,加上两个阻容能振起来。

网友:
玩具用的IC

网友:
量大的话,确实可以定制玩具用的IC

网友:
没几行程序,入门级算好周期NOP循环,高级点定时器中断,汇编100行以内搞定,你不会写找人写也花不了几个钱,OTP的单片机不到2毛,比555还便宜,量大不想烧录还可以找厂家定制掩膜片,外部只要一个电源去耦电容,电路简洁,我觉得是最佳办法。
至于你说JFET什么的,你知道现在JFET卖到多少钱一颗么?而且JFET参数分布随便差一两倍,再加RC你确定频率稳定度能满足你需求?分立电路外围一点都不少的。

网友:
精度要求低的话反相器加阻容就能实现

楼主:
还是觉得单片机麻烦,虽然电路简洁,但,OTP器件的烧录,需要买烧录器,是不是需要拿出来SOT23封装的器件,一粒一粒的烧。
用看门狗,比如MAX809,随手画了一个图,不一定能用,感觉器件也很多。

《注意这个图不一定能用》

要求也不高,控制个灯,接通后,能一闪一闪的就行了。
上面网友提到的反相器,SOT23封装的也推荐一款。

网友:
找闪灯IC

楼主:
反相器,这个简单,74h14 SOT23的,立创商城才5毛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觉得单片机麻烦,虽然电路简洁,但,OTP器件的烧录,需要买烧录器,是不是需要拿出来SOT23封装的器件, ...

直接买加电就可以闪的led。

网友:
无源晶振+非门+阻容件 组成有源晶振!

参考网址:http://m.elecfans.com/article/593632.html

网友:
弄两个三极管搭一个多谐振荡器应该就能满足你的需求,看你这个的频率要求貌似也不高!,输出信号在图示的Node A ,Node B这两个点!根据你的需要可以设计成双稳态或者是无稳态。频率较低的话这种电路还是比较好使的!

网友:
用74HC4060 32KH晶报振荡14级分频器可以

网友:
楼主 的量有多大,不行了 来找我们,开发,烧录一条龙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还得编程,太麻烦;
看门狗芯片了解不多;
555加上阻容,整个面积就是大了点。 ...

555有tssop-8封装的,还好吧
microchip有一款mic1555, sot23-5的,除了电源和地只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脚,只能搭成直接反馈式

要么就一个74HC2G14,sot23-6,搭成RC振荡也差不多吧

网友:
量大找俺,编程烧录不是你担忧的方面。

网友:
19楼正解

楼主:
目前俺用的13楼的电路,
反相器+电阻+电容,
反相器是sot23-5的74HXXXX14 (立创有买),
整体体积比单片机的略大点,也没做试验就画图,已经发板了。

网友A:
没有说占空比,没有说明具体频率,那么一个看门狗芯片妥妥的解决,不喂狗,就会周期性输出复位脉冲,一般都在5HZ以内。但复位脉冲只有几百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占空比,没有说明具体频率,那么一个看门狗芯片妥妥的解决,不喂狗,就会周期性输出复位脉冲,一般都 ...

5HZ----合适;
占空比----随便;
上电后,闪个灯而已,没那么多要求。

看门狗 推荐一个型号吧,我知道的MAX809/810,好像不能5HZ变,现在是用的反相器和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5HZ----合适;
占空比----随便;
上电后,闪个灯而已,没那么多要求。

你说底于5HZ,没说要正好5HZ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底于5HZ,没说要正好5HZ呀?

合适而已,不是说必须。
小于5HZ就更合适了。
什么型号看门狗能做到呢?

网友:
我刚好有专业芯片啊,SOT23-6,不需要外围元件,电容也不要。上电就可以,输出2Hz或4Hz,这两种频率2选一。好像适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