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A03X的同步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6-26):
最近看到好几款模块用的都是A03x丝印的这款同步DCDC,SOT23-6封装,测试下来,性能还不错,打算在自己产品里也使用,据说是TI的LV2843,但查不到任何芯片资料,TI官网也查不到,有哪位用过的,能不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把外围稍微画出来一下,,,应该很多引脚一样,兼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围稍微画出来一下,,,应该很多引脚一样,兼容替代

这个是别人的产品,发上来参考,外围电路图全部截图在上面了,就是6到36V输入,DCDC到3.3V,一个DCDC芯片,肖特基,外加电感,其他的就是电阻分压反馈,电容滤波,没其他的了,就是因为这个电路比较简洁,效率也高,所以才有意使用这个方案

网友B:
同步整流不是二极管也可以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不是二极管也可以不要吗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没仔细看,也没还原成原理图分析,也许不是同步的,实际使用时需要的电流不大,1A以内,这款芯片还可以做成负电源,比较灵活,就是找不到PDF资料,没法用,或者只能找找MPS的有没有类似的了

网友C:
这货应该和MP2451之类的PIN TO PIN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应该和MP2451之类的PIN TO PIN吧

1脚和6脚接电容,6脚输出,5脚输入,2脚地线。看看mp2451的PDF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
SM5022A4AH

楼主:
肯定不是SM5022A4AH ,这个是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脚和6脚接电容,6脚输出,5脚输入,2脚地线。看看mp2451的PDF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

和2451是引脚一致,LC有售,现在去买来试试,主要是这片子,输入电压宽,可以做成标准电源,后面接各种模块,不需要考虑太多输入电源问题

网友E:
LV2843DDCR    淘宝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2843DDCR    淘宝上找的

淘宝能找到,关键是找不到PDF资料,都说是Ti的,但Ti的官网上也没有,没PDF的片子,不敢用

网友:
R1204x升压芯片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那个芯片是降压芯片

网友:
专为电表客户供应的DC/DC芯片。

网友:
输出端用稳压管不理解。

网友(2018-12-22):
请问楼主后来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了没?

网友(2019-08-12):
楼主你好,请问你找到降压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