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够耐沸水的灌封胶水

楼主(2018-06-26):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探头测定温度范围为0度到95度,由于计量院校准都是在恒温水槽里校准,所以探头必须有较好的防水性。自己试了几款胶水发现水煮几次胶就会失效或者变性,更糟糕的时,探头进水后测温会不准而且是永恒的损坏。由于探头体积较小,必须连导线一起浸入到水中,防水的事情一直解决不了,希望有经验的给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对了,探头塑料的材质是pps!

网友A:
环氧树脂灌封胶,黑的固化后硬的那种,试过吗?

网友B:
可以用704试一下,不行就用环氧,我们用在注塑机上都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灌封胶,黑的固化后硬的那种,试过吗?

用的都是固话后透明的,现在在用的是3M 的DP460,固化后透明偏黄,水煮后会变性,烘干后颜色就变了,如图片颜色。你说的那种黑色的胶水我们有个加热膜上有的,水煮后会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704试一下,不行就用环氧,我们用在注塑机上都没啥大问题

704偏软的那种吧。也试过,但禁不住开水煮。煮过之后胶就像面粉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 不行,这个不用试了

紫外固化树脂可以试试

这个不透光,如何紫外固化???

网友:
硅酮密封胶,号称300多度

网友:
一般都用单组份硅胶,典型的比如704,705这样的。又叫做电子硅胶,灌封硅胶
不耐煮可能是质量不太好吧,不行试试道康宁的相关型号。正常这种硅胶过回流焊问题都不大。
还有粘之前表面要除油,有条件可以先用喷砂或者粗砂纸打磨。

楼主:
耐高温和耐水煮是两种环境,我们都是买的品牌的胶水!

网友D:
建议测试701和441硅胶。

网友:
乐泰胶水,HP120,环氧树脂胶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测试701和441硅胶。

胶水的门道还挺多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544767169   这些几块钱包邮的温度计,探头放在开水里面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用的什么密封,估计是环氧树脂灌封胶

网友:
道康宁 dc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