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怎么仿串口做流控机制?

楼主(2018-06-26):
问题如下:
我应用程序以W5500做服务器,PC做上位机,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当我的应用程序buff满了之后,怎么通知客户端(PC),停止发送数据,当buff能接收数据后,又发送一个包给客户端,说可以继续发送了!

楼主:
不要沉啊,在线急等

网友A:
你这个要有多大的数据啊,pc上处理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有多大的数据啊,pc上处理不过来?

不是PC处理不过来,是PC发送太快,我的设备处理不过来,需要一个机制,让PC发送的速度不超过设备接收包接收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PC处理不过来,是PC发送太快,我的设备处理不过来,需要一个机制,让PC发送的速度不超过设备接收包接 ...

是用tcp协议?

网友B:
自己走一个应用层协议呗。

楼主:
是一个W5500芯片,它芯片走的是TC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走一个应用层协议呗。

现在就是想自己做个应用层,想了一天,就是没有思路,所以就问问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W5500芯片,它芯片走的是TCP协议

其实,如果是tcp处理起来很简单
你只要在5500端按照一定的速度来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是tcp处理起来很简单
你只要在5500端按照一定的速度来读就可以了 ...

嗯嗯,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让对方停下来,毕竟我应用程序的buff是有限的,满了就不能再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自己做个应用层,想了一天,就是没有思路,所以就问问大家

自己搞应用层还不好说,你让他发多少他就得发多少,不让他发他就不能发,不听话就不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应用层还不好说,你让他发多少他就得发多少,不让他发他就不能发,不听话就不理他 ...

兄弟啊,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关键是怎么去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让对方停下来,毕竟我应用程序的buff是有限的,满了就不能再收了 ...

你满了,他自然就不能再发了,这个是tcp协议决定的,你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满了,他自然就不能再发了,这个是tcp协议决定的,你不用担心

呃呃,它现在就是一直往下发,TCP我知道有相应的机制,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流控机制是什么?该怎么去实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呃,它现在就是一直往下发,TCP我知道有相应的机制,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流控机制是什么?该怎么去实 ...

应用层每收到一次数据 可以回应一下 还能接收好多, 满了的话, 客户端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发送个查询帧给服务器看看数据处理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继续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呃,它现在就是一直往下发,TCP我知道有相应的机制,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流控机制是什么?该怎么去实 ...

这个是tcp的机制,你不读5500的数据,最后另外一端一定是发送失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呃,它现在就是一直往下发,TCP我知道有相应的机制,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流控机制是什么?该怎么去实 ...

你单片机不去读5500,它会自己发给单片机?

网友D:
那你做客户端让对方做服务端,你发申请她才会给你服务,反过来你当服务员就只能听客户了。

网友E:
应用层定一个协议,服务器收一包,响应ACK,客户端收到响应ACK,然后再发一包数据,以此类推。

网友F:
应用层自定义协议,从机应答,并把剩余空间发给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做客户端让对方做服务端,你发申请她才会给你服务,反过来你当服务员就只能听客户了。 ...

做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用层定一个协议,服务器收一包,响应ACK,客户端收到响应ACK,然后再发一包数据,以此类推。 ...

主要是想兼容一些软件,所以尽量从我们这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用层自定义协议,从机应答,并把剩余空间发给主机

呃呃,其实就是当W5500收满之后,怎么关闭接收,然后当数据取完之后,在打开接收,目前没有找到相应的寄存器,供应商技术支持也很水,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TCP本身支持流控。。。 但是比较复杂。。。

网友:
这样试下,看下是否有效?有数据从PC发过来,应该有中断通知,假如BUFF满了,在这个中断里不去读数据那些,只做个有数据待处理的标志,这样做,应该会把接收窗口减小到0,然后PC端就会等到设备端的接收窗口不是0的时候再发数据过来,然后应用程序处理完一定的数据后,BUFF可以再接收数据的时候,判断那个标志,假如有待处理的数据,就仿照中断里读数据的方法读数据,然后把这个标志清了

网友:
试试mqtt   本身支持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