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这种卡扣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6-26):
卡扣如图片所示:
        这种卡扣想用在固定霓虹灯上面。

楼主:
有个高清图。

网友A:
应该就叫作U型塑料卡夹或者U型塑料卡扣吧,淘宝上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叫作U型塑料卡夹或者U型塑料卡扣吧,淘宝上能搜到

没在淘宝找到,但是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