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支持串口或USB的万用表

楼主(2018-06-26):
想做个自动校准AO输出的测试治具,请问有没便宜又靠谱的电压表或万用表推荐,支持串口或USB。 有用过觉得不错的同仁推荐下,谢谢。

网友:
随便买个台式的都支持吧

网友:
便宜电压表好像用adc加好的基准很容易做的吧,超高精度还是买高级的

网友A:
二手台式四位半的四五百,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台式四位半的四五百,很方便的

有没牌子或型号推荐? 最好双通道的

网友:
UT61E就是串口的

网友B:
胜利的一块自动换挡的廉价表,有串口的~~之前有留意过,好像VCxx系列

网友C:
对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有这功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有这功能,没用过

还自带上位机的好么……
你居然不用……
可惜我的被人搞丢了

网友D:
FLUke45,台式4位半。价格1000以内。

楼主:
头大了,买了胜利VICTOR 86E, 说是带USB通信,结果是只能和厂家自己软件通信。我要的是提供协议或者API, 集成到自己测试程序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大了,买了胜利VICTOR 86E, 说是带USB通信,结果是只能和厂家自己软件通信。我要的是提供协议或者 ...

FLUKE45支持232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Uke45,台式4位半。价格1000以内。

请问你这个价格在哪里买的? 我查了好像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价格在哪里买的? 我查了好像不止

不会吧。这个有2种款式。一种面板的FLUKE是白色,一种面板FLUKE是黄色。黄色的会新一些,价格不会超过800。白色面板的应该500左右。

网友:
胜利VC70c,,,,,用了五六年了,按键式,基本不磨损表盘,有usb接口可以传数据给pc端软件做简单显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胜利的一块自动换挡的廉价表,有串口的~~之前有留意过,好像VCxx系列

vc86b我就在用,200元。确实有红外隔离的窗口输出,可以电脑端简单采集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价格在哪里买的? 我查了好像不止

不好意思,我不能给您回复站内信。
我说的是二手的价格,应该没有新的卖吧,这个机器已经停产了。

网友:
还是买支持GPIB的台表吧。手持的可能大多都是只能和配套的上位机通信。支持232的,厂家提供协议的应该也行。不提供协议只能自己抓包分析,也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大了,买了胜利VICTOR 86E, 说是带USB通信,结果是只能和厂家自己软件通信。我要的是提供协议或者 ...

UT61E这种红外隔离串口,单向发送,协议虽然没提供,自己监听一下我觉得不难啊。

网友:
买个带串口的电压表和电流表模块。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支持。 买了UT61E测试, 通过PC 串口使能DTR后,能够正常读取上报数据。
不过又遇到另一个问题,试了几个不同的USB转232的都不支持UT61E,不能确定USB转232有DTR脚。
如果不支持USB转232 dongle,  对我来说还是没用,以后不可能带台式机去调试。
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支持。 买了UT61E测试, 通过PC 串口使能DTR后,能够正常读取上报数据。
不过又遇到另一个问 ...

不对啊,UT61E本身只有TX的,其他啥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支持。 买了UT61E测试, 通过PC 串口使能DTR后,能够正常读取上报数据。
不过又遇到另一个问 ...

用个单片机转换下,HID报给pc

楼主:
用了Z-TEK 的USB-232目前解決,并且要enable DTR.  用了其他牌子的dongle沒有一個可行的。

网友E(2019-09-08):
引用 网友A:
二手台式四位半的四五百,很方便的

二手台式四位半的四五百,你用的哪种呢

网友A:
简单的有固纬的GW8145 , 带通讯的有GW8246,爱德万R6451 ,也就三四百。
五位半有爱德万的r6551四五百,日置3238,hp3478也就六七百

淘二手洋垃圾万用表,去38度看看,注意不要发烧冲动买一堆回来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台式四位半的四五百,你用的哪种呢

我买了个二手的hp3457,吃灰两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有固纬的GW8145 , 带通讯的有GW8246,爱德万R6451 ,也就三四百。
五位半有爱德万的r6551四五百,日 ...

如何买到靠谱的洋垃圾万用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何买到靠谱的洋垃圾万用表呢

去38hot论坛逛逛,不过在那里很容易头脑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38hot论坛逛逛,不过在那里很容易头脑发烧

你在那里烧到几个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