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带比较器,运行功耗极低的单片机

楼主(2018-06-27):
全速运行功耗极低,有比较器,timer,带串口最好,小封装的,不知道有没这样的单片机

网友A:
全速是多少,极低是多低?
STM8L151   STM32L   MSP430  PIC 里面找去吧

网友:
lpc824,kl03,pic16f183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速是多少,极低是多低?
STM8L151   STM32L   MSP430  PIC 里面找去吧

stm32l 我用下来没有msp430功耗低。那个pic单片机看别人家的产品功耗真的很低,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功能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l 我用下来没有msp430功耗低。那个pic单片机看别人家的产品功耗真的很低,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

什么对比条件,什么用法,这些条件不同,功耗也不一样。

网友: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  有比较器
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欢迎来电0513-55012933     qq:2379747610

网友:
外面卖的汽车日行灯,直接接电瓶的那种,一般用PIC做的多

网友:
不要光要求MCU运行功耗低,可以软件定时唤醒的方式降低功耗。 触摸IC全速运行也是MA级别的电流,但是定时唤醒可以做到几个UA的静态电流。

网友:
有呀,很多厂家都有,microchip最多

网友:
国产芯片很多啊,以前用过芯海的,可以配置成500K时钟,定时唤醒的话,大概能到2uA,内置全差分运放。定时器、UART 还带LCD控制器- -

网友:
Apollo2,10uA/MHz,应该没有比这个更低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有那么低的功耗的?

网友:
义隆有啊,具体型号找找1块多吧

网友:
TI的
用来做烟感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