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数字电表,感觉跑的快,请教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6-27):
如题,昨天晚上19点左右到今天9点左右,约14小时跑了6度电,
期间用了(照明灯,开了约4小时)、(冰箱,一直开着)、电压力锅(900W,开了约40分钟)、(无线路由、光猫,一直开着)、手机充电器(用了约8小时)
以前一天才用3度,现在感觉电表跑的快了!
请教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感谢您!

网友:
肯定有问题,把负载全部断掉看看电表还跑不跑,再逐个插上用电器看用电量

网友:
数字表确实比机械表快。机械表小功率的时候是不会转的

网友:
弄个负载怼上,看看电表走的准不~

网友A:
先把大字体编辑了,不然封号!

网友:
作为电工相信节电器,就不好评价了.....
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的入户装一块可以外接互感器的电表校准

楼主:
我是学计算机的,抱歉!
好的,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大字体编辑了,不然封号!

感谢你感谢您!大字体其实是方便大家看贴

网友:
不如用完电器设备直接拔插头,估计能省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感谢您!大字体其实是方便大家看贴

手机用户浏览大字体,将会非常痛苦。

网友B:
抽空自己修修电表吧,电工专业不是白给的,还用麻烦人啊

网友C:
跑的快是对的,因为电表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被电网公司要求调快了。要不在线路上的损耗这部分钱谁来出?

网友:
漏电也会使电表走快,关掉所有电器后,你可以用钳表测下是否表还走。你可以弄个负荷(已知功率)测下表是否准确。表上有灯闪动,有标明每KWH闪几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抽空自己修修电表吧,电工专业不是白给的,还用麻烦人啊

电表是不能自己修的,电表的产权是电网企业的 。而且也不准私自拆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的快是对的,因为电表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被电网公司要求调快了。要不在线路上的损耗 ...

这种谣言你也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跑的快是对的,因为电表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被电网公司要求调快了。要不在线路上的损耗 ...

省网大计量中心按照1级表的60%来验收电表的,也就是全量程最大误差不能超过±0.6%。要求调快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要求全部正误差。

网友:
一般不太可能,进户电表是可以要求校的,如果怀疑不准,可以到电力公司要求校表的。

网友:
关掉所有电器,使用纯感性的如普通电饭锅,接一个网上50块的带计量插座,再接入你家面板,烧水一小时,可串入万用表看电流,看电表与你的计量以及计算有何差异。

网友:
再买一个数字电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电业局要盈利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电器是软关机状态

网友:
1,可以申请免费检测计量     2,关于国网的各种黑大多是谣言(垄断地位,随便涨价,没必要跟你扯缺斤少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谣言你也信

电表的研发人员很清楚这个事情,电表的标准是允许正偏差的,只要在标准允许的正偏差内,还是合法的。

网友:
问题在于谁校表呢?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校?

网友:
来一个唯心的,电费都是我在交,每个月都是慢涨一点,大约5%,只要我一打95598质疑一下,然后下个月电费必定回到原点。连续5次了。这个谁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谣言你也信

这个我肯定信,因为我以前就是做电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省网大计量中心按照1级表的60%来验收电表的,也就是全量程最大误差不能超过±0.6%。要求调快是不可能的 ...

就是正误差

网友:
电表现在能远程充值,是不是意味着也能远程偷偷扣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表的研发人员很清楚这个事情,电表的标准是允许正偏差的,只要在标准允许的正偏差内,还是合法的。 ...

就算有正偏差,正偏差都不会超过1%,这种偏差会带来明显的用电量差异吗?

网友:
这点正误差,应该不至于让用户会觉得电费有明显的增加;个人感觉是电表的灵敏度增加(不仅仅是小电流方面),才是让用户感觉到电费明显增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抽空自己修修电表吧,电工专业不是白给的,还用麻烦人啊

你也太外行了,电表是不能随意修的,必须到国家指定单位,而且修好后还要外加铅封

网友:
将冰箱温度调高点,电费就降了。夏天冰箱温度调低了很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也太外行了,电表是不能随意修的,必须到国家指定单位,而且修好后还要外加铅封 ...

电工没有幽默感,确实不是一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表是不能自己修的,电表的产权是电网企业的 。而且也不准私自拆封

电工没有幽默感,确实不是一天的了

网友:
我发现我家电表在同栋楼里,正常家庭里大约是别人的2倍电量, 后面开开关关电器测试了下,是小厨宝和空调两个吃掉的。开空调多,小厨宝24小时不停。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帖,感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跑的快是对的,因为电表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被电网公司要求调快了。要不在线路上的损耗 ...

你还是做电表的呢,说话能严谨一点吗?
本身就是做这行的,还传谣,不是这行业的坛友很可能认为是真的了。

正误差是正误差,即使是正误差,也是在精度范围内的,跟线路上的损耗有啥关系?
就这1%的正误差能把线路上的损耗补回来吗?

网友:
是误差就应该会是正负随机分布,电表厂要求工人通过校表台一定调成正误差,不允许有负的,这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是做电表的呢,说话能严谨一点吗?
本身就是做这行的,还传谣,不是这行业的坛友很可能认为是真的了 ...

煤气收费表都是调快的,我家就是,来检测煤气的师傅说现在所有的表都是按照标准范围调到最快,否则就是不合格。

网友:
买一个进口电表串联进去。

网友:
正误差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