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便器的红外反射检测,距离调节不了问题

楼主(2018-06-27):
红外发射管发射1ms的38KHz的频率停止1ms发送,连续发送4次后停止发射200ms。这实际测试才15cm左右,想做到40cm,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呢?望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网友:
增大距离的办法就是减小占空比,增大电流。

楼主:
我把电流加大后,就变成了一直感应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A:
换接收管,换接收管,换接收管,三遍。
占空比50%以上下。

网友A:
发射管有没用东西框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管,换接收管,换接收管,三遍。
占空比50%以上下。

换什么类型的接收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管有没用东西框住?

发射管我套了个热缩管在上面

网友B:
用一体管不行,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体管不行,换掉

得换成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什么类型的接收管呢?

CH0038K -62 你试试这个

网友:
换发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0038K -62 你试试这个

是不是跟led灯长得类似的那种造型呢?您这边有没购买链接呢,发个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led灯长得类似的那种造型呢?您这边有没购买链接呢,发个给我看看 ...

和你现在用的一个外观,一体接收管

网友:
才15cm,或者发射波形不对,或者接收管坏了

网友:
这样类似的小试验我做过
应该是发射与接收管的角度不对
试着用手稍微拨动一下发射管或接收管

我实验的时候
最远可以达到40cm

网友:
买一个,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2018-08-20):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加大后,就变成了一直感应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呢

你搞定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体管不行,换掉

怎么整?用接收管+红外前置放大器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

你也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都是光电小白

网友:
做个罩隔开

楼主:
用热缩管包住那个红外发射管

网友:
这是漫反射的光电开关,光电产品 必须考虑光   就是透镜--关键元器件

网友E:
一体接收模块;也有增益高低的.注意中心波长要对的上发射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体接收模块;也有增益高低的.注意中心波长要对的上发射的频率

买这种一体红外头都是在网上乱找的,都没看到说明书什么的,也看不懂那些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种一体红外头都是在网上乱找的,都没看到说明书什么的,也看不懂那些说明书 ...

走技术路;必须看看不懂的书

网友F:
发射功率太低,led脉冲工作时可以超过额定电流的。试试r6改为33欧

网友:
c6去掉,r6改小和改到集电极

楼主(2018-11-21):
引用 网友F:
发射功率太低,led脉冲工作时可以超过额定电流的。试试r6改为33欧

试着改小了电阻,距离变长了一点点,但是很容易出现自感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整?用接收管+红外前置放大器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G:
1.调整接收管的放向,使接收信号最强
2.接收管和发射管之间加入隔离挡板,二极管的那种塑料套就可以
3.增大电流
这3点肯定能保证40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调整接收管的放向,使接收信号最强
2.接收管和发射管之间加入隔离挡板,二极管的那种塑料套就可以
3.增大 ...

我在发射管跟接收管之间做了个黑色的胶套包住了,只留下2个孔出来。我想问下,这个发送管直接发38KHz的频率出来好呢?还是发些红外的编码出来好呢?我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误触发

网友G:
红外通信是需要编码解码的,否则误触发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通信是需要编码解码的,否则误触发率很高~~~

像我上面的那个电路图,2个信号叠加在一起,会不会把红外的编码给破坏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像我上面的那个电路图,2个信号叠加在一起,会不会把红外的编码给破坏了呢 ...

你电路怎样?刚做了一个类似的应用,客户要求1米,实际可调节

网友:
怎样解决环境光的干扰问题,阳光直射,接收管饱和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电路怎样?刚做了一个类似的应用,客户要求1米,实际可调节

一楼那里面有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那里面有电路图啊

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但也折腾下,私信你了

网友I:
楼主 还没搞定?

那再给你个思路:
用多个发射与接收管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还没搞定?

那再给你个思路:

板子尺寸限制,只够装得下1个发射和一个接收呢

网友:
直接检测有无鸟儿?

网友:
电源并个大电容

楼主:
并联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楼主你这发送电路就不对,为啥这样驱动发射管?为什么Q1要通过300欧到P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在什么位置呢?

红外线发射led,6v那吧

网友:
46楼说的没错,Q1的E脚应接地,R6要移到Q1的C脚那和红外LED串接,R6可调小阻值以提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