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射频通讯是可逆的吗?

楼主(2018-06-27):
使用市面上常见的2.4gHz,433MHz模块的的时候,通信是否是可逆的?
比如两个完全相同的模块互相收发信息,如果A能够成功通信给B,是不是B也一定能通信给A?(这里的一定是指存在通信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指每次都会成功)
如果这两个模块不相同,比如不同的天线、带PA、带LNA,这个问题答案又是怎样的呢?
小白问题,请给扫一下盲,谢谢。
补充:我没表达清楚。我知道模块可以切换TX和RX状态,我是想问RF部分,能不能可逆,就是说A能把信号发给B,那么B也一定能发给A吗?这个空间的无线链路是可逆的吗?

网友:
请搜双工,单工,全双工,半双工

网友:
协议是干这事的。

网友:
有些模块只发射,有些模块可发可收,有些模块设定成主机,有些是从机,你说呢呵呵

网友A:
肯定不是,收发都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收发都是独立的

我最初认为是像光路一样,是可逆的,回传信号原路返回就行。后来仔细想想,感觉不是这样,干扰因素太多,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网友:
不"可逆"的同学,就是距离不相等的,假设如下
A模块 TX功率 0dBm,Rx 灵敏度-120dBm
B模块 ,TX功率 0dBm,Rx 灵敏度-110dBm
假设A\B 之间距离衰减刚好-115dbm,
A 发射的信号,B 收不到,
B 发射的信号,A 能收到
现实应用中,空间的干扰和 当时电磁环境、空气湿度、温度、污染程度、...都密切相关(比如ku 波段的通信,雨衰就非常严重),
就是A,B之间的衰减系数总是时时变化的,SO A\B间的距离也是不“可逆”的,

网友B:
别整这么麻烦,如果两个点参数一致,比如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等,可以认为是可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整这么麻烦,如果两个点参数一致,比如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等,可以认为是可逆的! ...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用光传播来举个反例。
两个人,各持一个手电筒,一人在明一人在暗,用光对射。显然明处的人看到的是黑影里射出一束光,很清晰。暗处的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的背景中有一个光点。如果同时弱化两束光,那应该是明处发出的光先淹没在背景光中。
这里的背景光其实就是干扰,直接影响SNR信噪比,其方向,大小不平衡的话,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这个例子不知道恰当否。

网友:
无线电信号路径可逆

网友:
这个和接收机灵敏度,发射机功率有关,如果两边完全相同才能达到楼主说的可逆效果.

网友:
考虑到两边电磁环境不同,长距离恐怕不一定,短距离问题不大。

信号强度用信噪比表示,信号强度不是一切。

网友:
光路可逆,对应的电磁波路径可逆。
光的感受能力,对应电磁波的接收能力。
光的发射能力,对应电磁波的发射能力。
后面的能力大小与第一行的可逆,不是一回事奥。

楼主:
这个问题着实困扰了我很久,欢迎各位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

网友C:
从上往下发射信号和从下往上发送信号距离会明显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测试远距离都会把无线模块尽量举高点。这个和声音受重力影响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上往下发射信号和从下往上发送信号距离会明显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测试远距离都会把无线模块尽量举高点。这 ...

如果只能一高一低的话,是不是发射端高比接收端高,传播的要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着实困扰了我很久,欢迎各位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

相同参数,相互通讯,比如对讲机,不过只能是半双工;
全双工的通讯参数不同的,只是点对点的可以自己随便设定为无干扰就好,多机时就用协义调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能一高一低的话,是不是发射端高比接收端高,传播的要远?

是的,而且远的很明显,有空自己测试下就知道了。做射频的说的最远传输距离基本都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测的,一般都会举过头顶把,或者直接在屋顶。地球重力和金属物质都会对电磁波有吸引力和干扰,所以一边在干扰端信号就会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