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和NXP两家74HC165打火机高压测试

楼主(2018-06-27):
要用到74HC165,刚好手上有ON和NXP两个品牌的样品,用打火机的压电陶瓷高压测试了一下,看看两家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结果是ON比NXP好太多,两家芯片样品都是购自立创商城,所以应该是原装的,同样的环境测试了好几片都是差不多的结果:
NXP基本上是一枪毙命,表现为芯片电流猛增,拉低电源,如果及时关闭电源重启可以恢复,如果电源不及时关闭会造成永久损坏,在同一脚多打几下,该脚会造成永久损坏;
ON随便打,偶尔出现拉低电源的情况,但马上自行恢复正常,测试多次没有造成损坏。

测试时在电源输入端有加入SMAJ6.0CA的TVS,单片机一直扫描165输出在8个LED上,165输入端高电平LED亮。压电高压发生器下端金属部份接GND,高压输出端对165的8个输入脚释放高压。以下动图为ON的测试情况。
另外说一下立创送的板子很实用。

网友:
以后芯片要通过打火机认证!

网友:
简易方法进行高压测试,牛

网友:
ON家的很多片子用在汽车上面的

网友:
弄个ADI的高速高分辨率ADC试试

网友A:
是单片机检测165的输出,然后控制8个led?打高压的时候,要是跳变一次,led能看出来? 串口连续输出检测的结果,这样测试应该更严谨些.

网友B:
一直有人说用打火机测试。
曾经在其他地方问过是否要把打火器接到板上的地,没有回应。
这里终于确认了是要接到地才能测试的。

网友C:
打火机高压测试相当于不确定电压的静电测试吧,

公司的工业用板子很多用的NXP,过EMC之类的都没问题,说明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检测165的输出,然后控制8个led?打高压的时候,要是跳变一次,led能看出来? 串口连续输出检测的 ...

可以看出来的,EMC实验貌似也是用眼看 指示灯闪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高压测试相当于不确定电压的静电测试吧,

公司的工业用板子很多用的NXP,过EMC之类的都没问题,说明 ...

NXP的引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检测165的输出,然后控制8个led?打高压的时候,要是跳变一次,led能看出来? 串口连续输出检测的 ...

这个是破坏性测试,打高压时数据出错也没关系,打完高压后给165输入脚低电平,可以正常就算是不错的了。实际也没指望能正常工作,只是ON的表现出乎意料。NXP的打高压时直接将电源电压拉低,LED是直接熄灭的,必须立即手动重启电源才能恢复,不然就会烧坏。楼主位的动图最后一LED闪了一下,就是ON在多次打高压后出现一次拉低电源的情况,但立即自动恢复了,不会一直高电流将自己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高压测试相当于不确定电压的静电测试吧,

公司的工业用板子很多用的NXP,过EMC之类的都没问题,说明 ...

是的,ON在一般静电场合估计稳稳的,NXP肯定也是达标的,但在这种对比测试中逊色很多,如果价格相差不多,肯定会选ON的,实际上74HC165立创商城上ON比NXP还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人说用打火机测试。
曾经在其他地方问过是否要把打火器接到板上的地,没有回应。
这里终于确认了是要 ...

不接地不出火花,还有可能跳到自己的手上。

网友D:
现在已经不是NXP了,是赖皮鹅了,国产芯片

网友E:
楼主那个洞洞板在JLC的那个页面我怎么没看到,能发个联接吗

网友:
这个方法实用,可以大致的测试下,不用在实验室待很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不是NXP了,是赖皮鹅了,国产芯片

是啊,已经分出来了,改为Nexperia了
逻辑芯片ON里面应该也分老ON的(Motorola)和Fairchil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洞洞板在JLC的那个页面我怎么没看到,能发个联接吗

https://item.szlcsc.com/120314.html

网友:
楼主的试验简单粗暴直接有效,至少定性分析能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
这招厉害,简单,暴力,直接。

网友:
这个有4KV吗

网友:
肯定不止4kv,看弧长都不止4m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已经分出来了,改为Nexperia了
逻辑芯片ON里面应该也分老ON的(Motorola)和Fairchild ...

ON的像基本逻辑电路,很大一部分是乐山无线电代工的,他们好像有合资工厂。

网友:
这高压来的即安全又便宜,是否稍微改装下就成了干扰发生器了

网友:
那块万能板不错,收藏了

网友G:
有什么办法测试打火机高压能到多少V?
这种方法成本太低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办法测试打火机高压能到多少V?
这种方法成本太低了吧。

群友用高压差分探头测的,供参考。

网友:
ON前身是摩托罗拉半导体元件部
NXP的逻辑器件部分在和飞思卡尔合并的时候卖给建广资产了,目前可以算是国产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群友用高压差分探头测的,供参考。

这波形看做抗干扰还是有意义的。不过8KⅤ,远超标准了

网友I:
这个测试其实意义不大,集成电路的ESD 还是得遵循三个ESD模型,人体模型、机器模型跟器件模型,不同模型下的电压与电量是不一样的,集成电路的失效最终归结为EOS失效,即过电流失效。。。。。。。。至于ESD性能,并不能代表芯片的性能,ESD性能在于PIN脚的寄生二极管的layout,面积越大性能越好,但寄生电容越大。。。。。。。。。。搞过几年半导体,随便唠几句,有兴趣自己查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测试其实意义不大,集成电路的ESD 还是得遵循三个ESD模型,人体模型、机器模型跟器件模型,不同模型下 ...

能 再推荐一些资料看看吗?很多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测试其实意义不大,集成电路的ESD 还是得遵循三个ESD模型,人体模型、机器模型跟器件模型,不同模型下 ...

专业人士确认了我的推断,就是内部二极管的差异,ON的二极管更能有效的将管脚上的高压引到电源通过TVS和芯片内部ESD释放掉,缺点就是你说的寄生电容也更大,但我相信ON的基本功能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还是应该选ON的,所以这种对比测试至少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

网友:
通过打火机测试认证。。。

网友:
就EMs来说,定性是可以的吧。

网友:
I am curious how do you modify the cigarette lighter, sending the high voltage to two pigtail wire?

网友:
提供一个更好的办法。用打煤气炉的点火器。改造一下易用性杠杠的

网友J:
另外谁知道打火机不用电池也能打火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视频解释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另外谁知道打火机不用电池也能打火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视频解释这个过程 ...

压电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确认了我的推断,就是内部二极管的差异,ON的二极管更能有效的将管脚上的高压引到电源通过TVS和 ...

感觉是楼主的手太大导致的。

网友:
最近好多智能锁被特斯拉线圈打开了,弄个测试一下,看看抗得住吗?

网友K(2018-07-27):
打火机测试  不科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火机测试  不科学吧?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另外谁知道打火机不用电池也能打火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视频解释这个过程 ...

压电陶瓷啊,这是个双向可逆过程,给压电陶瓷片两边加高压会导致它弯曲,这是压电蜂鸣器的原理;反过来让它形变就会在两边产生电压,这个就是打火机点火器原理。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双向可逆过程响应速度达到了纳秒级别,用这个原理做传感器或者执行器,那响应能力确实是没话说了

网友L:
市场上有那种带柄的打火器,老物件了。 用来做产品的ESD预测试绝对可以,2005年就开始用了,这个过不了的,就不要去实验室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市场上有那种带柄的打火器,老物件了。 用来做产品的ESD预测试绝对可以,2005年就开始用了,这个过不了的, ...

有TB链接吗?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TB链接吗?怎么搜?

打火器  10-30 就能买一个

网友:
然后立创看了楼主的帖子会不会涨价。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L:
市场上有那种带柄的打火器,老物件了。 用来做产品的ESD预测试绝对可以,2005年就开始用了,这个过不了的, ...

老哥,打火机的,比真正做ESD测试,强度还高啊,能量更大更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