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布有若干喷锡的断头线,请问大家这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06-27):
如上图,这是个称重传感器采样的板子,应该是2层板,板上布了好多根断头线,有的接地,有些接信号,图上所示有一根接了运放同相输入端,
接地还好理解,连接信号就不明白了,绕上一大圈,为什么?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
guard ring 保护环 了解一下
防止PCB表面阻抗过低,泄漏电流过大造成影响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老东家也做这个东西

网友:
真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
静电放电用?不清楚。要问大神

网友:
等电位用的吧?

网友:
用GND隔开敏感电路与噪音源,能够降低噪音源对敏感电路的影响
不做成环状是因为GND回路面积的问题

网友A:
Guard ring,保持引线周围等电位,降低PCB漏电,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
这样做读数应该更稳些,怎么画这种板,好像讲的书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ard ring,保持引线周围等电位,降低PCB漏电,提高输入阻抗。

学习了,再问一下,开关电源高压正负,对着弄个尖角无阻焊层,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再问一下,开关电源高压正负,对着弄个尖角无阻焊层,是做什么用的 ...

雷击放电用吧

网友:
迷惑人用的,导致别人有些人抄别人的板子,也加上去,根本不懂其中的原理,只是照着抄上去有心里安慰作用,实际上这个更本没有用的

网友:
7楼莫大真相了,有些时候工程师敷衍改了板子部分,不影响的部分,甚至连多余的器件都懒得删除……

网友:
我感觉可以稳定输入阻抗,不一定能够提高吧

网友:
对于处理毫伏信号的板子,guard ring非常有用

网友:
这个是guard ring,已经镀锡了,普通的走线都有盖油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确实像大家所说,这像保护环,但我查看了些资料,觉得还真不像,别说降低漏电流,倒更像天线引入噪声

上图上TI的OPA129给出的保护环参考设计,感觉这个直观好接受,但我发的那张板上的那些线,真没法理喻

网友:
最直观的是把那些你认为没啥用的线路 逐根逐根 从源头上断开,然后看看对产品的性能是否有明显的影响理论上的东西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候需要相应调整才行,比如电池供电,理论上电池作为电源,是非常干净、无纹波的,实际应用中,不能因为是电池供电就不加滤波电容……

那些奇怪的布局、走线:
           有些板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提高产品的性能不得已而为之
           有些板是为了误导抄板者,故意设坑
           有些板的出发点是为了误导抄板者,不过有时候会意外把自己坑了,导致产品性能下降一个等级

网友(2018-10-06):
看不出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