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小项目】稳定运行2年不死机,网络摄像头之VNC版本

楼主(2018-06-27):
说明:
0、此贴纯开源。
1、前段时间开源了一个网络摄像头的TCP版本: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183-1-1.html
    这次再来一个远程VNC的版本。使用更方便,无需大家制作上位机软件了,也不需要显示屏,使用外部SRAM虚拟一个显示屏。
2、这个工程是之前测试RL-TCPnet网络协议栈稳定性的时候做的,一共做了三个版本,第三个版本稳定运行快2年的时候,停止测试了,测试期间连续运行,不断电。
3、这个Demo相比之前的TCP版本要复杂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点:
(1)VNC 服务器使用外部SRAM虚拟出一个显示屏,除了打点和读点,全部使用DMA方式实现,有效降低CPU利用率。
(2)RL-TCPnet的实现采用事件触发的方式,这样将有效降低CPU利用率。
(3)摄像头接口要DMA数据到外部SRAM。
(4)emWin的实现也是DMA方式虚拟到SRAM里面的,并且emWin动态内存也是SRAM,这种情况下,对于总线性能的要求非常高。
(5)以太网也是用的DMA方式。

尽管多处都进行了DMA优化,实际跑起来的时候CPU利用率依然可以飙升到70%。加上DMA的占用,F4的总线矩阵性能几乎被榨干。

开启了最高等级的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

RTX任务运行效果:

Demo下载:

原理图:

VNC小软件:

将板子连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后,打开此软件,输入stm32-v5, 注意是小写,然后输入密码123456就登陆上了。

效果截图:

动态GIF,运行时,图像有时候会有错位,这个是因为F4性能有些跟不上了,不同步。

最近在研究一个基于STM32H7的,仅需一片STM32H7即可,无需任何外部存储器,性能爆炸,开启狂暴模式后,刷新波形飞一般的感觉,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后面也会开源给大家玩。
GIF效果: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Linux下,好东西真多啊

网友:
跟着大师学习

网友:
同样是九年,为什么你这么优秀。同样是腰间盘,为什么你这么突出

网友:
给分享精神点赞 ,虽然俺搞不明白

网友A:
硬汉是我认为在开发板领域中唯一做到极致的一位,没有之一

网友:
佩服你了 硬汉哥

网友B:
牛掰了,我觉得那个示波器界面可做成精确测量的(类似multisim里的示波器),电脑显示器那么高分辨率不用可惜了

网友:
这个牛B了。

网友:
太叼了。。又看到你了,楼主

网友:
楼主开源的都是干货,牛

网友:
感谢分享   网络摄像头之VNC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我觉得那个示波器界面可做成精确测量的(类似multisim里的示波器),电脑显示器那么高分辨率不用可 ...

可以的,不过还是追求单芯片方案,无需用户DIY额外的硬件和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是我认为在开发板领域中唯一做到极致的一位,没有之一

过奖了

网友:
牛啊!标记,看看有无机会使用

网友C:
后续搞 RT10XX版本吗?性能应该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续搞 RT10XX版本吗?性能应该满足需求

暂时不搞了。

网友D:
牛!!!!!
后边这个正在做的项目是个示波器啊,不错!

网友:
帮忙喊声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
后边这个正在做的项目是个示波器啊,不错!

是的,在研究STM32H7的16位分辨率ADC性能。

网友:
两年都不断电测试,NB!

网友:
牛,摩拜高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在研究STM32H7的16位分辨率ADC性能。

借问楼主,16Bit AD的转换速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问楼主,16Bit AD的转换速度有多少?

单通道3.6Msps

网友:
人才永远是人才

网友:
厉害,赶快下过来

网友:
厉害,这个挺牛的

网友F:
楼主NB    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平台开发的 最近手上一个项目在选上位机平台,我自己习惯用WPF  但是这个平台稳定性不太好

网友G:
硬汉兄又给大家带来些正能量了,真是佩服硬汉这种开源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NB    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平台开发的 最近手上一个项目在选上位机平台,我自己习惯用WPF  但是这个平 ...

这个不需要用户做上位机,是外部SRAM虚拟出一个显示屏就行。

然后电脑端用SEGGER做好的emWin VNC软件就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兄又给大家带来些正能量了,真是佩服硬汉这种开源的精神!

前辈过奖了

网友H:
安富莱开发板吗?期待H7做的20M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富莱开发板吗?期待H7做的20M示波器

是的,还行进展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还行进展中

大概什么时候出呢?已经准备好钱了
或说这个摄像头功能也十分强悍呀,用H7做好后应该可以挤压部分树莓派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概什么时候出呢?已经准备好钱了
或说这个摄像头功能也十分强悍呀,用H7做好后应该可以挤压部 ...

还没准,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进步

网友:
继续紧跟楼主脚步玩。

网友:
摩拜高手

网友J:
如果能通过Wifi传给手机显示就绝对有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通过Wifi传给手机显示就绝对有人买了

手机端没问题的,就是手机端都是第三方VNC软件,比较low,做个控制,没问题的,视频有压力,流量太大,发挥不了性能,得SEGGER出个手机版的就嗨皮了。

ps:此贴重在开源给大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通过Wifi传给手机显示就绝对有人买了

手机版VNC,测试效果来了。

流量很大,要1MB/S左右

未打开视频:

打开视频:

网友:
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漂亮,佩服楼主

过奖

楼主:
更新,近期将抽时间做个上位机设计方法。

网友(2018-11-03):
这个必须顶! 牛啊

网友L(2018-12-07):
硬汉,你主贴里说用来测试TCP的第3版程序,已经稳定运行近2年不死机,请问这个第3版程序分亨出来了吗,在哪里可以下载。。我最近也是要做这方面的测试,打算直接使用你这个第3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硬汉,你主贴里说用来测试TCP的第3版程序,已经稳定运行近2年不死机,请问这个第3版程序分亨出来了吗,在 ...

楼主位的程序模板就是第3版提取出来的,你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程序模板就是第3版提取出来的,你可以直接使用

哈哈,是的,我就是想用Socket 做一个服务器,用我的本机调试,再做一个客户端,直连我的交换机服务器,看看会不会掉线?  原来用的LWIP内的socket方案,大约1-2个月就必然会掉线。。。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是的,我就是想用Socket 做一个服务器,用我的本机调试,再做一个客户端,直连我的交换机服务器, ...

这里有我曾经三个版本测试记录,可供你参考:
链接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里有我曾经三个版本测试记录,可供你参考:
链接

我要做的是TCP server和TCP client , 打算用BSD Socket , 因为原来基于Lwip的TCP Client 经常会掉线,
我特地看了你这个贴子里的程序,而你这个是基于UDP的Client,不过框架可以借用,哈哈,谢谢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要做的是TCP server和TCP client , 打算用BSD Socket , 因为原来基于Lwip的TCP Client 经常会掉线,

emWin VNC是BSD Socket的TCP方式

SNTP是基于UDP。

网友:
引用 楼主:
emWin VNC是BSD Socket的TCP方式

SNTP是基于UDP。

明白了。。

网友:
非常感谢,以后研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是我认为在开发板领域中唯一做到极致的一位,没有之一

支持你的观点,并且售后也是尽其所能的提供支持。

网友:
楼主很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2019-01-29):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2020-10-11):
有时间研究一下,先MARK

网友:
顶楼主,以后UI都远程化, 或是无屏化了。

网友:
等H7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