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正弦表生成工具啊?

楼主(2018-06-28):
谁有正弦表生成工具啊,
400多个点,实在不想用excel一个一个算了。

网友:
用excel一次就算下来了。

网友:
是excel一个一个算,又不是你算……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
直接用IDE调试功能不应好了,比如KEIL,仿真一个用程序打印所要的格式到串口,复制就好

网友:
会个脚本很重要

网友:
正好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2018-08-08):
或者用matlab算一下

网友:
excel或者类似的软件,我不信楼主没有

网友:
发帖这点时间,excel就搞定了

网友:
我一般用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