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光纤SFP模块,求推荐芯片

楼主(2018-06-28):
stm32 需要接光纤SFP模块,协议是1000Base-x且不向下协商,需要找个转换芯片,将1000Base-x转为MII或者RMII,求推荐。

网友:
mii好像不支持千兆

网友:
SFP模块 有百兆的吧, 搞千兆成本高了很多

网友A(2018-11-08):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光接口模块推荐?谢谢

千兆光模块网上有很多呀,SFP封装的很常见,50元以内可以搞定,有其他技术方面的需求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种网口转光口,作为设备的光纤中继的那种?

还是这样的模块需要跟PHY链接,将PHY直接转成光信号 ...

光模块只是一个透传的作用,通常千兆的光模块输入输出为LVPECL电平,你直接把信息输入进去就好了。下面是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可以上点资料,有兴趣了解一下

附件是一个单模10KM的模块规格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A:
千兆光模块网上有很多呀,SFP封装的很常见,50元以内可以搞定,有其他技术方面的需求可以问我。 ...

你好,请问有设计千兆网卡和SFP光模块连接的电路吗?根据SFP底座针脚的定义不知道怎么和千兆网卡进行电路连接呀,请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