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充电宝电路

楼主(2018-06-28):
要做一个类似充电宝功能的项目,哪位大神可以给个充电宝的充电电路吗?

网友:
杰华特的方案,自己看看吧
卖点:支持边充边放

网友A:
2楼压缩包里没手册,放个手册上来

网友:
网上一大堆方案,刚接触的最好是选单片方案,可能成本会高一点,但上手容易,功能全。IP家的协议最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压缩包里没手册,放个手册上来

灰常感谢!

网友:
简单点的是 TP5400 也可以凑合

网友:
如果需要快充功能的话,选英集芯的方案。去官网招代理就好了,方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