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P屏幕发黄正常么

楼主(2018-06-29):
坛里有用T470P的坛友吗?咋感觉自己的屏幕泛黄严重.和以前的T420S放一起对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知道是这个型号本来就这样还是我这个个例,买到劣质品了

网友A:
高科技视力保护屏幕,减少蓝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视力保护屏幕,减少蓝光伤害

那为啥T480的屏幕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我就在用470p,感觉还可以啊,根dell的台式机屏幕差不多

楼主:
如图,左边是我原来的T420S,右边是新买的T47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470p,感觉还可以啊,根dell的台式机屏幕差不多

你的能拍张照看看么,我在网上搜也有好多人提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能拍张照看看么,我在网上搜也有好多人提这个问题

晚上吧,在家里呢,可能也偏黄  没太注意,只是感觉跟dell的屏差不多

网友C:
背光是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是灯管的?

应该都是LED的

网友:
色温,不用管它。理论上暖色调要好一些,只是我不喜欢黄不拉叽的。

网友:
这个发黄的应该更舒服,蓝色太刺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左边是我原来的T420S,右边是新买的T470P。

看你的图片,感觉左边的偏冷太多,右边稍微暖了一点。
我用的电脑带了一个专业的色彩校正模块,隔三差五可以校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为啥T480的屏幕也不是这样的?

我的580都是这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580都是这要呢

不是吧?我这个感觉黄得有点过了,导致偏色严重

网友:
470P是 IPS屏吧。

楼主:
我的win10死活找不到设置色温的地方,网上搜了下有教程,但按照教程发现我的设置页压根就没这一项,比较蛋疼

楼主:
是的,1080P的IPS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1080P的IPS屏

我遇到的IPS都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IPS都这个样

那天对比了几台T480和T480S的机器,480系的机器就不是这样的.也是用的IPS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这个感觉黄得有点过了,导致偏色严重

可以调的,晚上和白天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这个感觉黄得有点过了,导致偏色严重

看着也有点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天对比了几台T480和T480S的机器,480系的机器就不是这样的.也是用的IPS屏啊

这个是dell的E2417H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dell的E2417H效果

你这个DELL显示器我也有一台.用肉眼看DELL的没那么黄.但是用手机拍出来就比用肉眼观察要黄很多

楼主:
最好是晚上两台放一起作对比最明显.我这个刚买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黄,只是觉得稍微有点黄,拿回来和我旧电脑一对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晚上两台放一起作对比最明显.我这个刚买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黄,只是觉得稍微有点黄,拿回来和我旧电 ...

dell的这个显示器在公司里的
470p是家里的笔记本没法比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DELL显示器我也有一台.用肉眼看DELL的没那么黄.但是用手机拍出来就比用肉眼观察要黄很多 ...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净倒腾电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晚上两台放一起作对比最明显.我这个刚买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黄,只是觉得稍微有点黄,拿回来和我旧电 ...

你的那个是冷光的,太刺眼,看的时候久了 ,眼要流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净倒腾电脑了???

做嵌入式的啊!那台冷光12年买的,用了六年多了.
难道我眼睛长翼状胬肉跟那个屏幕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可怕了,12年买的电脑,大概是14-15年那会发现眼睛长翼状胬肉了

可以找联想索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太可怕了,12年买的电脑,大概是14-15年那会发现眼睛长翼状胬肉了

你用470P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是可扩展性差,接口少,还厚

我公司里面都是dell的,感觉470p质量也不如dell的好,尤其是驱动的兼容性做的太差,可能bios做的太差了

你打开鲁大师试试,触摸板 小红点必死,还有扬声器偶尔也会异响,感觉thinkpad测试不够充分,bug太多,用工程师的话说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产品

网友:
右边的颜色挺正常,我的dell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470P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是可扩展性差,接口少,还厚

我加了固态硬盘,性能还不错,有异响是真的.另外风扇噪音也有点大

网友:
调节色温需要找显卡控制台,英特尔的核心显卡可以随意调节,控制面板

网友:
IPS屏就是偏黄一些。

网友(2018-08-20):
引用 网友B:
你用470P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是可扩展性差,接口少,还厚

你别逗我,dell现在可以跟thinkpad匹敌了?

网友:
好像家庭版没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