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TC目前供货的产品哪款可以做四轴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8-06-29):
RT,选型表看了一圈貌似没合适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找到

网友A:
有啥特殊要求?
比如:驱动步进电机和驱动流水灯有啥区别?

网友B:
如果运算速度不够用,可以考虑用4个stc,每一个轴由一个芯片负责。

网友C:
必须用DSP,51核能干这个,你想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特殊要求?
比如:驱动步进电机和驱动流水灯有啥区别?

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是让XYZ三轴三个步进电机按照需要移动响应的距离,第四个步进电机根据的转速需要转起来,有朋友说推荐用PLC控制,这两天了解了一下,我想这个也就是根据需要发出多少个脉冲信号给驱动板就应该可以的,就像你说的驱动步进电机和驱动流水灯有什么区别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运算速度不够用,可以考虑用4个stc,每一个轴由一个芯片负责。

就是简单的移动距离

网友D:
是步进电机,PWM + 脉冲计数。 如果是电机一个一个地运行,是没问题, 如果是三个电机联动,那就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用DSP,51核能干这个,你想多了吧。

应该可以,刚论坛里看到很久之前有个兄弟用STC做过驱动4个步进电机的项目,正在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步进电机,PWM + 脉冲计数。 如果是电机一个一个地运行,是没问题, 如果是三个电机联动,那就不好办。 ...

嗯,我先看看别人怎么搞的

网友:
至少需要做插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是让XYZ三轴三个步进电机按照需要移动响应的距离,第四个步进电机根据的转速需要转 ...

主要是细分,控制电流,有专用的芯片,或者就是楼上说的DSP等运算芯片,用STC也需要做外围的电路的!而且算法都需要自己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步进电机,PWM + 脉冲计数。 如果是电机一个一个地运行,是没问题, 如果是三个电机联动,那就不好办。 ...

楼主问的好像是用STC做驱动,现在变成STC做脉冲控制,也就是运动算法控制了,我觉得楼主自己都没整明白!

网友:
驱动跟控制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的好像是用STC做驱动,现在变成STC做脉冲控制,也就是运动算法控制了,我觉得楼主自己都没整明白! ...

我想问的是你说的STC做脉冲控制,可能没写的很明白,驱动是用那种成品驱动板的!

网友:
条件不够,无法判断。
你要最高输出脉冲多少?是电机有驱动器,STC8只发方向和脉冲,还是STC直接坐细分正弦波控制?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控制步进电机,低速领域,运动不是很复杂,STC可以胜任,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DSP.

网友F:
撸煮,,,搜索下,现成的栗子啊,,,https://www.amobbs.com/thread-4440711-1-1.html  STC11F16XE驱动4个步进电机(软件实现16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撸煮,,,搜索下,现成的栗子啊,,,https://www.amobbs.com/thread-4440711-1-1.html  STC1 ...

我在8楼说的就是这个兄弟的帖子,还是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