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定制的android盒子

楼主(2018-06-29):
我们公司需要买几个android盒子作为展示机视频源,主要是展示H5的网页,需要该盒子在开机的时候不显示机器厂家的logo或者我们可以自定义uboot的logo和android的开机动画,所以我在找相关的盒子,具体要求就是电视盒子+自定义开机画面,或者直接推荐个开源的盒子,多谢多谢!

网友A:
Firefly开源的rk3288了解一下,也可以找厂商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efly开源的rk3288了解一下,也可以找厂商定做

谢谢,这个是板子,应该没有外壳吧?

网友B:
买开发版就好了吧,rk3399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开发版就好了吧,rk3399了解一下

谢谢,公司要求是有外壳的产品,这样比较好看,另外最好有支持语音输入的遥控器,因为我们APP上有个语音识别功能,这个要求比较奇葩,mic必须在遥控器上而不是盒子里面。

网友:
TAOBAO 广告机

网友:
多呢,能刷机的就行,。我有几百台,你要多少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关键没量人家不愿意协助,山寨盒子下面的导航虚拟键又去不了,后来用S905方案的数码视讯Q5回来修改固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关键没量人家不愿意协助,山寨盒子下面的导航虚拟键又去不了,后来用S905方案的数 ...

这个信息很有价值,可以修改固件,请问这个盒子是开源的吗?

网友C:
S905方案网上有解包、打包工具,可以下载。替换UBOOT画面和开机动画、launcher后重新打包,刷机就可以了。S905的源码网上是有的,但是重新编译整个工程,并修改适配,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905方案网上有解包、打包工具,可以下载。替换UBOOT画面和开机动画、launcher后重新打包,刷机就可以了。S ...

原来如此,那我买个同型号的,有适配的问题还要多多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买个同型号的,有适配的问题还要多多请教你

我这有适合你的产品,可以订制.

只是价格跟数量的问题.有意详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