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MFC写的程序界面,应该怎么优化

楼主(2018-06-29):
越看越觉得有点难看,主要是颜色和图标都土土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大家快来提点意见,不多说了,上车吧

网友:
我觉得挺好!

网友:
找个皮肤库美化一下呗!

网友A:
楼主想做成什么样的呢?MFC的皮肤库多的是,换一个皮肤试一试

楼主:
感谢大家科普皮肤库这个宝贝,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不用皮肤库那就自己贴图重绘

网友B:
用Qt把,好几种主题随便换,自己也可以写style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Qt把,好几种主题随便换,自己也可以写stylesheet

找到了skinsharp ,挺方便的。我这个是给老的软件做功能添加,之前是vc6.0做的,以后如果编写新的程序打算用QT了

网友C:
好的界面是由UI工程师设计的,我们做的话只能靠工程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界面是由UI工程师设计的,我们做的话只能靠工程师思路

这个思路对的。UI设计好界面,我们实现功能

网友:
MFC VC6.0本身使用的界面风格就很差,换高版本的会好很多

网友D:
这种东西就应该这么土啊,看着成熟可靠稳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做成什么样的呢?MFC的皮肤库多的是,换一个皮肤试一试

有没有绚丽的推荐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就应该这么土啊,看着成熟可靠稳重哈……

说到点子了。

就要“看着成熟可靠稳重”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不要乱用色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就应该这么土啊,看着成熟可靠稳重哈……

成熟可靠稳重固然是重点,赏心悦目也是必要的。开发者需要情商。。。

网友:
我觉得你直接用命令行方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