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恒流电流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8-06-29):
用天猫购买的蓄电池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发现显示屏刚开始显示恒流是9A

,过了一个多小时恒流电压变为4A,显示还是恒流充电,这是什么原理?恒流充电电流还变化?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蓄电池接负载时候,接头会瞬间打火花而接充电器接头却不会打火?这是什么区别?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一般是限流恒压。当电压没到就限最大电流。当电压到了就恒压,电流自然就下来了。
有火花是接触的时候电流大

网友:
随着电池逐渐充满,电流是会逐渐降低,直到趋近于0。

网友:
他这个就不是恒流,吹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一般是限流恒压。当电压没到就限最大电流。当电压到了就恒压,电流自然就下来了。
有火花是接 ...

这种其实也叫“恒流恒压”,而不是类似LED恒流驱动那种单纯恒流,没有明确的电压上限。

打火问题,一般充电器的输出端电容容量不会很大,而负载要看种类的不同,有的电容大、启动功率大,使瞬间电流大就容易打火。

网友:
蓄电池不用恒流充电呀

网友:
4A的时候电压升高了吧?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12V铅酸电池充电器基本都是恒流充电。比如10A充电器,电池在10V-11V的时候会3A充5分钟,第二阶段会10A充,第三阶段会10A-0A-10A……这样充,直到充满。当然,我说的是快充充电器,每家的参数也会有一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