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小方盒安装迷你电脑?

楼主(2018-06-29):
如图:盒子尺寸是340mm*250mm*215mm,不需要显示器,只需要一套电脑主机硬件(主板内存SSD或硬盘和电源?
1、初期想法是搞一套itx小主板240*240的,但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解决电源的问题,盒子能不能装得下?
2、能否拆二手笔记本电脑的主机硬件和电池整合?

————————————————————

感谢大家回复,我补充下问题:
(1)计算能力要2.0G以上,所以计算棒可能达不到要求。
(2)*派在搭配摄像头,也是计算较弱。
(3)用小点的锂电池,尽量不要一大坨电源适配器。

网友:
买个intel的骷髅峡谷塞进去

网友:
有12V电源的主板

网友:
有16*12cm的主板,安装msata硬盘,12V电源,空间完全可以放

网友:
电脑棒了解下

网友:
不用wⅰn系统,用派,合适

网友:
用电视棒,空间多出的不要太多。。。。。

网友:
买使用电源适配器电源的主板就行,大约300块钱

网友:
700元某宝搜电脑棒

楼主:
(1)计算能力要2.0G以上,所以计算棒可能达不到要求。
(2)*派在搭配摄像头,也是计算较弱。
(3)用小点的锂电池,尽量不要一大坨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1)计算能力要2.0G以上,所以计算棒可能达不到要求。
(2)*派在搭配摄像头,也是计算较弱。
(3)用小点 ...

又要计算能力,又要电池,续航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电脑棒有用6y30,7y30这种cpu的,性能应该是够的
或者工控机主板17*17尺寸的,电源用12v转atx的,很小点空间就够了

网友A:
Intel NUC,有面向工控的没外壳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 NUC,有面向工控的没外壳的版本。

intel的所有atom性能都无比垃圾。

网友:
有这么大了直接买个立人2007机箱,带ATX电源,搞8100 8400用核显 还是要得的

网友:
刚刚在官网找的图,我用的也是这个,7500核显,原装散热器,无空调过夏没问题

网友:
拆笔记本装里面

网友:
minipc了解下,i7要不要

网友:
要用电池的话,随便网上买一个x86平板电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的所有atom性能都无比垃圾。

不是所有的NUC都是ATOM,最高是可以配到4核i7的。

网友:
淘宝大把手掌大小的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的所有atom性能都无比垃圾。

atom本来就不是以性能见长的CPU,低功耗和后面的高清播放才是他的长项。放错位置,黄金也成垃圾;放对位置,垃圾也成黄金。

最怕的是想要装一个面面俱到的东西,要求还特别多的那种,那才叫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om本来就不是以性能见长的CPU,低功耗和后面的高清播放才是他的长项。放错位置,黄金也成垃圾;放对位 ...

拿来做软路由或者家用文件服务器,美滋滋

网友:
不是有那种 Minnow-Board 或 Up-Board 等 x86 或 x64 等如一般的 PI 板一样的嘛?!是可以装 Windows 的!我有一片 Minnow-Board 目前还没空捣鼓它,仅收藏着先。
而若嫌价高,有那种 ARM 的 PI 板啊!那棒子的 ODROID 它们做的 ODROID-XU4,它们的各类 ARM 板及相关的配套器件等我几乎都有,而 ODROID-XU4 就有好几片了。
就目前的现在而言,还没见著有哪一片 PI 的效能是比它要来得高。它们还真的是跟三星交情好,直接能拿到三星猎户座的 CPU 来搞这类 PI 的开发板啊!...

网友:
itx尺寸是17x17
可以用12V的直插电源供电。
散热器用猫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盒子已经很大了,可选方案太多了。

网友:
这想法想干嘛

网友:
mac mini 不就一个盒子吗

网友:
买一个MAC Mini或者华硕的Mini主机放进去,再想办法把开关电源塞进去。

网友:
海尔的袖珍电脑,云悦系列,我现在用的就是。类似的品牌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