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使用哪个版本的freertos比价好

楼主(2018-06-29):
之前没使用过freertos,用的是rt-thread。不过最近做一个产品,客户指定要使用freertos。请问哪个版本的freertos比较好用?我就使用基本的功能。

网友:
cubeMX 4.25.1的版本,里面带的是 FreeRTOS V9.0.0

网友:
都没问题,freertos在cortex m上需要注意就一点,SVC的优先级必须比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高,中断优先级比这个低的中断历程里只能调用特定的带ISR的内核函数

网友:
都可以,你用8.0或者9.0吧。10.0太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