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拉双擎,油电双动力,电池是镍氢电池,省油!

楼主(2018-06-29):
卡罗拉双擎,油电双动力,电池是镍氢电池,省油!
卡罗拉不用说了,全球销量最好的车之一。

今天谈的是双擎技术,即油电混合双动力及省油原理。
先谈省油原理吧,其实很简单。
汽油机对外输出动力,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转速要起来,也就是说汽油机对外输出动力,分2步,1,提高转速,2,输出动力。
但是汽油机有个最佳转速(最佳动力)在最佳状态下汽油机最省油,但是如果转速不在最佳范围,无论是低是高,都比较费油,变速箱也在试图保持汽油机的最佳转速,但是并不完美。
一般来说汽油机的最佳转速比较高,所以跑高速比较堵车路况要省油的多。

双擎是干嘛的?他的设计初衷就是在汽油机最佳转速的时候,把动力交给汽油机,而不在最佳状态的时候,把动力尽量交给电动机。
比如起步,加速,减速,制动,这几个工况都是汽油机的最差工况,所以比较费油,那么这时候电动机就接棒干活。反之,开到高速上,那么汽油机就干活了,并且给电池充电。
据说制动是还有能量回收系统,还能给电池充电。

原理很简单吧?但是实践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丰田还是累计了大量的技术的。
再谈谈电池吧,它的储能不是锂电,而是镍氢电池,其实镍氢电池也挺好的,最强的一点就是耐操,真的很耐操。就是容量和重量不占优势。

网友A:
丰田给你多少,我比亚迪给你双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田给你多少,我比亚迪给你双倍。

网友:
我QQ送你各种乱七八糟的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田给你多少,我比亚迪给你双倍。

合格的二楼。

网友: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网友:
来几点质疑,楼主莫生气
1. 镍氢的记忆效应
2. 容量小、循环寿命少
3. 不能独立充电,其实也就是个相对油耗低些的油车罢了
4. 价格,省下来这点油钱不知道多久能够赚回车的差价
5. 不在国内新能源目录,so,不限牌不限行啥的好处是享受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来几点质疑,楼主莫生气:
1. 镍氢的记忆效应
2. 容量小、循环寿命少

来几点质疑,楼主莫生气:
1. 镍氢的记忆效应
2. 容量小、循环寿命少

丰田这套系统用的是浅充浅放策略,平时最高也就能充到80%,放电最多放到20%就不让放了,所以寿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网上可以搜搜国外普锐斯的案例,国内卡混和雷混虽说是“特供”,但是混动系统是一样的,而且电池广丰那边是终身质保,一丰是8年20万公里,家用的话基本上够开到报废了。
至于记忆效应,我印象中有记忆效应的应该是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应该不存在的吧?
3. 不能独立充电,其实也就是个相对油耗低些的油车罢了
4. 价格,省下来这点油钱不知道多久能够赚回车的差价

这车价格是比普通油版的贵,但是多出来的配置还是能值回贵的的价格的,省油只是额外附赠罢了
5. 不在国内新能源目录,so,不限牌不限行啥的好处是享受不到的

这一点确实是没办法,不过貌似有些地方是能享受新能源政策的,天津,深圳那边,可以打听打听看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曾经一度着迷要买卡混讲下放弃的原因吧:
1,贵,低配落地15W,加点真心可以入手B级
2,省油?算算家用一年能省多少……
3,空间,后备箱真不实用
4,噪音处理的真不好
……放弃了

我一直有个疑问,
跑高速时间长了电机还能协助续航吗,它那1.8不到100马力的发动机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
本田混动和丰田混动,哪个更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丰田这套系统用的是浅充浅放策略,平时最高也就能充到80%,放电最多放到20%就不让放了,所以寿命是完全 ...

你不要跟大家抬杠,镍氢电池要真有那么好,各大电池巨头早斥巨资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田给你多少,我比亚迪给你双倍。

高级黑, 就服你

网友:
丰田混动乘坐感受不错,期待插电版

网友D:
我也觉得挺贵的,同学落地18W!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跟大家抬杠,镍氢电池要真有那么好,各大电池巨头早斥巨资去研究了。 ...

你也别抬杠,镍氢是不如锂电但是好不好用时间检验,至少现在没有电池方面的大面积反馈。

网友F:
这车通过1hai开过几天,加速稍差,档把很小游戏杆似的。百公里五个油左右,高速市区差不多。跑得多,环保爱好者还是很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田给你多少,我比亚迪给你双倍。

合格的二楼

网友:
丰田混动电池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很靠谱,有国外锤砸火烧的视频。特斯拉比亚迪都有过自燃例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车通过1hai开过几天,加速稍差,档把很小游戏杆似的。百公里五个油左右,高速市区差不多。跑得多,环保爱 ...

我的老轩逸最近三个月的平均油耗是6.8L/百公里,就是上下班,省差不多2L/百公里。
单从省钱的角度,如果车的差价是5W,50000/7.3/2=3424,3424*百公里=34.24W公里,即跑34W公里左右就能达到平衡了,再跑34W公里就能省5W块了。

网友:
在天津可以省3w不到的牌照钱。

网友:
丰田混动不错,千万部销量了,试驾了一下新camy混动,动力线性深厚,感觉跟加了加德士98油的飞度一样,底盘贴地性能跟我升级了底盘的飞度一样,但是又不跳,安逸舒适又带点运动,最关键的是冷气够,冷气够,冷气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老轩逸最近三个月的平均油耗是6.8L/百公里,就是上下班,省差不多2L/百公里。
单从省钱的角度,如果 ...

如果一年跑一两万公里,要跑17-34年,我想,车都烂了,可能只适合长时间跑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挺贵的,同学落地18W!

他是顶配的,一般中配16w上下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别抬杠,镍氢是不如锂电但是好不好用时间检验,至少现在没有电池方面的大面积反馈。 ...

镍氢电池的可靠性是锂电池的无法比拟的 ,目前混动车基本都是用的镍氢电池,
包括国内的吉利也是这样的套路,用的镍氢的系统。

网友:
国外很多出租车都是丰田的,丰田混动镍氢电池系统几乎跟车同寿命,可以用到车报废。
丰田的混动技术,从早期的普锐斯、卡罗拉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一直都是镍氢系统。
因为镍氢电池用在混动系统里,刚好减小了它的容量低的弱点,而耐过冲过放的安全性优势是锂电池无法比拟的,
镍氢电池PACK的一致性也优于锂电池,根本不需要均衡电路,至于记忆效应则是通过一定的策略去规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跟大家抬杠,镍氢电池要真有那么好,各大电池巨头早斥巨资去研究了。 ...

镍氢确实不错的,耐过充过放能力比锂电池强太多,只是能量密度太低。
镍氢该开发的都开发得差不多了,高自放和记忆效应等问题早就克服了,还斥什么巨资去研究。
镍镉更耐操,过放到0V充起来照样用,除了A380/B787大胆采用了锂电池(而且787的锂电池还出过严重问题),大部分天上飞的客机还是在用镍镉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可见其可靠性,可惜镉不环保民用领域只能淘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镍氢确实不错的,耐过充过放能力比锂电池强太多,只是能量密度太低。
镍氢该开发的都开发得差不多了,高 ...

民航标准里明确禁止用锂电池了,我们给中集做集装箱的做过运输机里冷链物流系统,人家指定用镍氢电池,
该领域之前一直用的是SAFT的镍镉电池,现在逐步会替换为镍氢;
包括中车铁路上原本很多铅酸电池的后备电源系统,正逐步倍镍氢电池替代。

DO-293A 标准里只允许镍氢,镍镉,铅酸电池,没有锂电池。

网友:
当时没买混卡的原因,是因为后排不能放倒加上尾箱少了一半。
高速多的话没优势,市内均速低的优势就出来了。单擎全市区8~10L/百公里很正常。双擎轻松5L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混合动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的老轩逸最近三个月的平均油耗是6.8L/百公里,就是上下班,省差不多2L/百公里。
单从省钱的角度,如果 ...

你轩逸什么配置?
为什么我领导的轩逸要10个油……他是2.0排量自动挡的。

网友:
这种混动比较适合出租车 跑滴滴的人,市区省油,跑的越多省的越多。

家用么,后备箱有点小,价格还贵

网友:
奇怪,双擎不是早就出了吗?我还以为是插电式出来了呢

网友:
好像丰田的这种混合动力专利很难绕过!很多双引擎都是油电独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车通过1hai开过几天,加速稍差,档把很小游戏杆似的。百公里五个油左右,高速市区差不多。跑得多,环保爱 ...

实车看了,档把要么做正常的,要么做按钮,没想到他们居然用了个游戏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几点质疑,楼主莫生气:
1. 镍氢的记忆效应
2. 容量小、循环寿命少

从技术上讨论
不要拿记忆效应说事了,镍镉电池确实比较明显,但是镍氢电池,经过长足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说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是老眼光看问题了
另外,锂电和镍氢电池的优势和劣势正好互补,锂电的问题也不少。
锂电的优势是镍氢的劣势,反之亦然。
镍氢的优势是成熟,稳定,安全,还便宜。
在双擎工况下,用镍氢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
告诉我价钱,让我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丰田这套系统用的是浅充浅放策略,平时最高也就能充到80%,放电最多放到20%就不让放了,所以寿命是完全 ...

深圳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民航标准里明确禁止用锂电池了,我们给中集做集装箱的做过运输机里冷链物流系统,人家指定用镍氢电池,

有没有直接从saft买过电池?我现在买的一款电池大半年了没结果,疯了

网友:
逛汽车之家正好看到篇文章,懒得转了,直接截图发过来给大家看
原文地址:【Carzone原创】流言终结: 细说混动车镍氢电池的那些事

网友:
不好意思,发现截长图竟然截不全,文章太长了,补上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直接从saft买过电池?我现在买的一款电池大半年了没结果,疯了

没买过,SAFT基本小客户懒得直接鸟你的,连中集这样的客户都爱理不理,
就是因为原本中集有个系统原本打算找SAFT定制一款电池,发现非常麻烦,人家很难配合你开发,
所以在国内找上了我们了,我们是做镍氢动力电池的,电池都是直接给丰田、吉利供货的。
镍氢电池的优势劣势楼上的几位都说的很清楚了,打算用镍氢电池的,都是看上了他的优势,扬长避短。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我的老轩逸最近三个月的平均油耗是6.8L/百公里,就是上下班,省差不多2L/百公里。
单从省钱的角度,如果 ...

奥迪A4L2018款 2.0T  双离合,深圳市区平均油耗7.7   走107国道上下班一般5.7升,隔音不是日系车能比的

网友O:
折腾那么多,还没有我的柴油揽胜省油,平均时速30左右时油耗也就4升,匀速60时3.8升。揽胜自重2.5吨、风阻远大于卡罗拉。其实柴油机很好。

网友P:
一个小白问题:混动是不是也要充电?还是行驶时由汽油机给充电?

网友:
来这里蹭蹭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一个小白问题:混动是不是也要充电?还是行驶时由汽油机给充电?

卡罗拉混动不用充电,主要靠滑行和刹车时的能量回收充电,另外发动机启动时也会运行在最佳动力区间,多余的动力也用来给电池充电,我这辆开了两年了,使用体验还是不错的,油耗低就不说了,内饰配置和驾驶体验明显优于同事的油版1.2T卡罗拉,贵三万多我认为是值的,特别是天津这边,省了三万块的牌照费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一个小白问题:混动是不是也要充电?还是行驶时由汽油机给充电?

混动的电池原理 在动力系统上就像电脑系统上给RTC配备的那颗电池! 维持车的低速运行!正常时,发动机带动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下坡刹车时,充电。

像混雅有个4档拨片,减速时,拨拨片就可以调整电池充电电流,速度就会明显降下来了!不用踩刹车! 一般电池都不会充满!也不会放完!

纯电车的电池用法是手机电池的用法!

网友:
我混卡快两年了,每年1.5万公里的样子,大多高速,高速下,动力还是很不错,电机在高速加速时,还是会出力。高速不超过115平均油耗4.4左右,空调不影响动力。城市堵车油耗低于4.2。。其实省油只是附赠的,此车的动力线性性非常好,驾驶感非常好,无任何毛病,维护只用换机油,而且在堵车的时候,心情也会比油车好。贵两万确实不算什么,买个好心情。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实车看了,档把要么做正常的,要么做按钮,没想到他们居然用了个游戏摇杆

这个档把可以不用看就可以操作,按钮需要低头找档位,而且纯电子的档把没必要那么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车档把改成这种设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轩逸什么配置?
为什么我领导的轩逸要10个油……他是2.0排量自动挡的。 ...

1.6L,4AT,满11年车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卡罗拉混动不用充电,主要靠滑行和刹车时的能量回收充电,另外发动机启动时也会运行在最佳动力区间,多余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R:
混动的电池原理 在动力系统上就像电脑系统上给RTC配备的那颗电池! 维持车的低速运行!正常时,发动机带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年跑一两万公里,要跑17-34年,我想,车都烂了,可能只适合长时间跑路的 ...

车价差了大概2w(配置比普通燃油车还高),油耗我最近3个月的平均是3.4L/100km,和他大概百公里是差3L,按照7元一升的汽油,按楼上的算法10w公里就能回本,我一年2w多公里的里程,5年就能10回本,10年还能净赚一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L,4AT,满11年车龄。

这么厉害……我1.5手动挡的威乐都8个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折腾那么多,还没有我的柴油揽胜省油,平均时速30左右时油耗也就4升,匀速60时3.8升。揽胜自重2.5吨、风阻 ...

壕,友乎?
混动价格是揽胜的1/10,这么皮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档把可以不用看就可以操作,按钮需要低头找档位,而且纯电子的档把没必要那么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车 ...

按钮,行使中按错了,就悲剧了,最简单也要弄成转盘的,其实小鸡腿真的好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混动的电池原理 在动力系统上就像电脑系统上给RTC配备的那颗电池! 维持车的低速运行!正常时,发动机带 ...

混卡混雷也有换挡拨片,可以单油门驾驶

网友:
引用 网友T:
混卡混雷也有换挡拨片,可以单油门驾驶

换挡拨片就像玩赛车游戏,塞道上出现油壶了(需要减速和下坡时)!拨拨片吃掉!

网友:
混凯车主分享下, 2.5混动, 市区堵车情况下油耗8-10升(15KM),高速100巡航,油耗6升,平均油耗7升左右。 时速80以内,提速和动力基本够用。猛踩油门加速的时候发动机噪音有点大。时速100以后提速较慢。混动车的最大优势是发动机舱没有皮带,停车等人仍然有冷气。保养和汽油车一样,少了发动机皮带,12V蓄电池的维护。 风险在变频器上,如果变频器坏了,基本没法修。电子元件需要碰运气。电池基本不用担心8年质保够用了。

网友:
要是比烧油的车贵太多,就不划算了呀,多出的钱可以烧不少油了,地球上石油不是还非常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奥迪A4L2018款 2.0T  双离合,深圳市区平均油耗7.7   走107国道上下班一般5.7升,隔音不是日系车能比的 ...

你这一台可以买3台轩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奥迪A4L2018款 2.0T  双离合,深圳市区平均油耗7.7   走107国道上下班一般5.7升,隔音不是日系车能比的 ...

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车了,没有可比性
买卡混的多数还是为了省油钱吧,不是为了舒适性,
上周下雨天乘了几次同事的BMW530,一小时的路程,
任外边肆意鸣笛,真可以安安心心休息几十分钟,

网友:
纯汽油版2.5L新凯美瑞目前开了3000KM 左右,百公里综合油耗实测在7.4L--7.9L之间,混动价格贵了2W 据说综合油耗百公里油耗4.5L -5L 之间

网友:
用镍氢电池主要是考虑到温度的影响,普通的电池低温下的放电效果不好,镍氢电池可以使用低温的环境进行放电

网友:
省油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