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硬件IIC口内部有上拉吗?当普通IO使用需要外接吗?

楼主(2018-06-29):
STM32的硬件IIC口内部有上拉吗?  当普通IO使用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听说STM32硬件IIC不怎么好,一直软件模拟

网友:
内部上拉也是弱上拉,达不到I2C的电流的

网友:
我也是软件模拟的

网友:
必须要添加上拉电阻呀!被ST的硬件IIC搞怕了,也绝望了。之后就移植软件模拟了----

网友:
用软件IIC模拟吧,大兄弟。

网友:
stm32 io有内部上下拉,配置I2C IO要求是浮空输入,所以要在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A:
IIC模式不管是STM32 还是STM8 都没上拉,必须自己加。要达到100khz的速度建议使用1k的电阻,不要用太大的,速度上不去,很多人以为是芯片问题。其实硬件IIc很好用的。特别是做从机时。

网友:
据我所知,至少STM32F0是有开漏+内部上拉的,但更多的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要你自己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内部上拉是40K左右的阻值,IIC上拉不能这么大,必须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说了是当普通IO用的时候,你们楼上一帮人纠结iic,现在都流行回帖不看贴的嘛?

网友(2018-11-16):
具体要看手册,一般都有上拉,上拉需要MCU运行后执行,所以是取代不来 外部上拉的

网友:
一直是软件模拟!!

网友B(2019-04-11):
引用 网友A:
IIC模式不管是STM32 还是STM8 都没上拉,必须自己加。要达到100khz的速度建议使用1k的电阻,不要用太大的, ...

你好!我是个新手,最近调试STM32 F746硬件I2C的从机模式,用CubeMX配置的PB8,PB9分别为SDA,SLC, 然后从机地址设置为30,I2C初始化如下
/* I2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20404768;
  hi2c1.Init.OwnAddress1 = 6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用arduino due做主机,寻址寻不到,实物接线图,我上传了,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个新手,最近调试STM32 F746硬件I2C的从机模式,用CubeMX配置的PB8,PB9分别为SDA,SLC, 然后从 ...

你确定发出去了么,我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确定看到波形。如果要看到数据就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发出的数据到底是不是我所设置的。如果都对了那就只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用模拟吧,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发出去了么,我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确定看到波形。如果要看到数据就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发出的数据到 ...

今天连接的时候Arduino Due这边收到了,但不超过一秒,就挂掉了,挂掉之后我重新上传i2c scanner到arduino想看看STM32还在不在I2C线上,结果找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吧,哈哈哈

我今天试试软件I2C,真是愁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连接的时候Arduino Due这边收到了,但不超过一秒,就挂掉了,挂掉之后我重新上传i2c scanner到arduin ...

软件的你可以这样写,硬件这样不行的哦。
硬件要把从端掉线,干扰等各种问题都有考虑进去。主机是根据从机的状态决定通信流程的。你要把检测从机故障的超时做在while中,否则一旦掉线甚至手碰一下,主机都会锁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你可以这样写,硬件这样不行的哦。
硬件要把从端掉线,干扰等各种问题都有考虑进去。主机是根据从 ...

稍微改了一下,加了个while(Wire.available() == 0){}等待数据,现在数据可以从STM32不断的向Arduino传输,其中有一个值wire.avaiable()这个不应该是返回缓冲区的字节数嘛!这里很奇怪的返回了-1,这是什么回事?
然后我下一步想做的是从Arduino发送2个字节给STM32, STM32接收到数据之后直接发送回Arduino。

Arduino这边我是这么写的:
byte my_buffer[2] = {1,1};

Wire.beginTransmission(0x1E);
Wire.write(my_buffer,2);
Wire.endTransmission();

STM32这边:
在while(1)里首先清理buffer,全初始化为0x01,然后开始接收数据
HAL_Delay(10);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hi2c1, re_buffer, 2)
之后的根图片的一样,但是没办法实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请大佬提示一下

网友(2019-05-15):
好消息好消息,STM32 I2C Slave模式配置好了,结合自己做的上位机软件调试电机也成功了等我做完毕设在发上来